呼吸灯-一个LED灯加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6-08-02):
一个LED灯加单片机最小系统,就能组成一个呼吸灯
我用的是P3.4口,可以自己任意调换,建议用STC15F104W,一个是便宜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小巧,精细。
用89系列做的话占地太大。
这个可以更改成一个指示灯,可以将程序做成一个函数加入到其他程序中,用来指示运行情况,例如,正常的时候是均匀闪,非正常的时候可以用呼吸灯快闪来表达程序运行问题。

#include<reg52.h>
#define N 2 //亮暗的速率
#define T 2000 //PWM的周期                          15F104W运行速度比89系类快           1T
sbit led=P3^4;
void pwm(int x)
{
         while(x--);
}
void main()
{
         int t=0;
         char f=0;//亮暗标志,0为亮
         while(1)
         {
                  led=0;
                  pwm(t);//Toff,亮的时间

                 led=1;

                pwm(T-t);//Ton,暗的时间

                if(!f) t+=N+4;//亮速率较快,模拟呼吸
                  else t-=N+2;//暗速率较慢
                 if(t>T) {f=1;t=T;}//超过最大值时,返回最大值,标志为暗
                 if(t<0) {f=0;t=0;}//超过最小值时,返回最小值,标志为亮
         }
}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N 2 //亮暗的速率
#define T 2000 //PWM的周期                          15F104W运行速度比89系类快           1T
sbit led=P3^4;
void pwm(int x)
{
        while(x--);
}
void main()
{
        int t=0;
        char f=0;//亮暗标志,0为亮
        while(1)
        {
                  led=0;
                  pwm(t);//Toff,亮的时间

                led=1;

                pwm(T-t);//Ton,暗的时间

                if(!f) t+=N+4;//亮速率较快,模拟呼吸
                  else t-=N+2;//暗速率较慢
                if(t>T) {f=1;t=T;}//超过最大值时,返回最大值,标志为暗
                if(t<0) {f=0;t=0;}//超过最小值时,返回最小值,标志为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