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2.h>
sbit beep=P0^0;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200;a++)
        for(b=0;b<200;b++);

}
void main()
{

        beep=1;
        delay();
        beep=0;
        delay();
}

这是我写的程序,可是蜂鸣器出来是微弱的哒哒声,而且过一会儿就没了。
#include <reg52.h>
sbit Beep =  P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main()
{
         Beep= 1;
         delay(1);
         Beep= 0;
         delay(1);
}

这是教材里面的程序,请问这俩程序的差异在哪儿?为什么我的就不行呢?

网友A(2016-08-02):
楼主自己写的程序延时为200x200=40000 教材提供的延时为1x200=200 很明显楼主的延时太长了,改小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写的程序延时为200x200=40000 教材提供的延时为1x200=200 很明显楼主的延时太长了,改小就行了吧!

#include<reg52.h>
sbit beep=P0^0;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2;a++)
        for(b=0;b<2;b++);

}
void main()
{

        beep=1;
        delay();
        beep=0;
        delay();
}

你看这个时间够短了吧,但是蜂鸣器出来的声音还是断断续续的

网友C:
keil编译调试中,在寄存器窗口看一下两个延时程序的延时时间,就明白了。

网友D:
楼主用的蜂鸣器是无源的吧

网友E:
第一,要看这个是蜂鸣器是的有源还是无源的。无源的话,一般是以3-5K之间的开关频率驱动。

网友F:
P0加上啦电阻没有?

网友F:
P0口加上啦电阻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第一,要看这个是蜂鸣器是的有源还是无源的。无源的话,一般是以3-5K之间的开关频率驱动。

无源的,怎么设置3-5K的开关频率驱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P0口加上啦电阻没有?

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F:
P0加上啦电阻没有?

开发板里没有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蜂鸣器是无源的吧

是无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eil编译调试中,在寄存器窗口看一下两个延时程序的延时时间,就明白了。

怎么查看呀,请指教。

网友B:
不不,刚看了一下,有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无源的,怎么设置3-5K的开关频率驱动啊??

是有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第一,要看这个是蜂鸣器是的有源还是无源的。无源的话,一般是以3-5K之间的开关频率驱动。

有源的应该是多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查看呀,请指教。

系统特殊寄存器组“Sys”中有一项“sec”和“states”,可查看程序执行时间和运行周期数。例如,执行到延时子程序时,记录进入该子程序的sec值,然后按过程单步键,快速执行该子程序完毕,再读取sec值,两者之差,即为该子程序执行时间。也可根据周期数states与图1-8中设置的晶振频率计算程序运行时间。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系统特殊寄存器组“Sys”中有一项“sec”和“states”,可查看程序执行时间和运行周期数。例如,执行到延 ...

非常感谢。

网友G:
要控制好发声的频率

网友H:
延时太久了

网友I:
延时的问题。

建议改成这样: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
{
int x;
for(;t>0;t--)
for(x=0;x>113;x--)
}

网友J:
为什么设置字符型变量占用空间,另一方面可能是鄂蜂鸣器敏感,直接输入电平就行啊

网友K:
我认为你的延时函数的时间有点长,导致脉冲的频率不够

网友L:
建议把延时函数改小一点,顺便将蜂鸣器程序写入while(1)死循环最好。void main(){while(1){Beep=1;delay();Beep=0;delay();}}

网友M(2016-10-29):
无缘蜂鸣器需要方波驱动,有源蜂鸣器直接高电平或低电平就能驱动,有源蜂鸣器如果接方波驱动,声音就是时断时续的,无缘蜂鸣器方波驱动才是一直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