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的切断机

楼主(2016-08-02):
本程序可以设置切断物品的长度(mm),批次。速度。每批次切断的数量。
名称:切管机

功能:可设置长度.速度,批次,产量
    12864显示
    24C02存储

编写:鞠宝伦
版本:I
编写日期:2016.03.025
修改:无
修改日期:无

#include<reg52.h>
#include"12864.h"
#include"delay.h"
#include"i2c.h"
#include"def.h"

//uchar fer[4];
#define  AT24C02 0xa0  //AT24C02 地址  这个地址是自己设置的 全局宏定义
//unsigned char xdata fer[40];  //外部数据存储器
sbit set=P3^2;//设置。
sbit up=P3^3;//加.
sbit down=P3^4;//减.
sbit strat=P3^5;//启动.

uchar set_num=0;
uint Changdu=10,pici=10,sudu=10,Changdu1=0,pici1=0,sudu1=0,mcsl=10;
uint i=0,o=0,k=0,count,cou=0;

uchar FFW_flag=0;
//uchar REV_flag=0;
uchar stop_flag=0;
u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uchar code REV[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uchar code lineA_data[]={"    福泰克      "};
uchar code lineB_data[]={"  电子有限公司  "};
uchar code lineC_data[]={"  我爱单片机    "};

uchar code line0_data[]={"长度:     mm    "};
uchar code line1_data[]={"切断: 000/    次"};
uchar code line2_data[]={"速度:     r/s   "};
uchar code line3_data[]={"产量: 000/   PCS"};

uchar code linea0_data[]={"长度设定:     mm"};//长度设定。
uchar code linea1_data[]={"切断批次:     次"};//批次设定
uchar code linea2_data[]={"速度设定:     rs"};//速度设定。
uchar code linea3_data[]={"产量设定:    pcs"};        //计数器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1) {X=0x80;}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88;}
  else if (X==4)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
void Changdu_display()          //长度
{
        lcd_wdat(Changdu/100%10+0x30);
        lcd_wdat(Changdu/10%10+0x30);
        lcd_wdat(Changdu%10+0x30);
}
void  pici_display()          //批次
{
        lcd_wdat(pici/100%10+0x30);
        lcd_wdat(pici/10%10+0x30);
        lcd_wdat(pici%10+0x30);
}
void sudu_display()           //速度
{
//        lcd_wdat(sudu/100%10+0x30);
        lcd_wdat(sudu/10%10+0x30);
        lcd_wdat(sudu%10+0x30);
}
void count_display()         //延时时间
{
        lcd_wdat(count/100%10+0x30);
        lcd_wdat(count/10%10+0x30);
        lcd_wdat(count%10+0x30);
}
void display()
{
        lcd_pos(1,5);
        lcd_wdat(Changdu/100%10+0x30);
        lcd_wdat(Changdu/10%10+0x30);
        lcd_wdat(Changdu%10+0x30);

        lcd_pos(2,5);
        lcd_wdat(pici/100%10+0x30);
        lcd_wdat(pici/10%10+0x30);
        lcd_wdat(pici%10+0x30);

        lcd_pos(3,5);
  //  lcd_wdat(sudu/100%10+0x30);
        lcd_wdat(sudu/10%10+0x30);
        lcd_wdat(sudu%10+0x30);

        lcd_pos(4,5);
        lcd_wdat(count/100%10+0x30);
        lcd_wdat(count/10%10+0x30);
        lcd_wdat(count%10+0x30);

}
/////////////////////////////////////////////////////////////
void display1()        //设置过后的数据显示
{
        lcd_pos(1,3);
        lcd_wdat(Changdu/100%10+0x30);
        lcd_wdat(Changdu/10%10+0x30);
        lcd_wdat(Changdu%10+0x30);
        delay_ms(2);

        lcd_pos(2,5);
        lcd_wdat(pici/100%10+0x30);
        lcd_wdat(pici/10%10+0x30);
        lcd_wdat(pici%10+0x30);
                delay_ms(2);
        lcd_pos(2,3);
        lcd_wdat(pici1/100%10+0x30);
        lcd_wdat(pici1/10%10+0x30);
        lcd_wdat(pici1%10+0x30);

        delay_ms(2);

        lcd_pos(3,3);

//        lcd_wdat(sudu/100%10+0x30);
        lcd_wdat(sudu/10%10+0x30);
        lcd_wdat(sudu%10+0x30);
         delay_ms(2);
         lcd_pos(4,3);
        lcd_wdat(cou/100%10+0x30);
        lcd_wdat(cou/10%10+0x30);
        lcd_wdat(cou%10+0x30);
        delay_ms(2);
        lcd_pos(4,5);
        lcd_wdat(count/100%10+0x30);
        lcd_wdat(count/10%10+0x30);
        lcd_wdat(count%10+0x30);
}

void ds_display()
{
        lcd_pos(1,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0_data[i]);
                delay_ms(1);
        }
        lcd_pos(2,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1_data[i]);
                delay_ms(1);
        }
        lcd_pos(3,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2_data[i]);
                delay_ms(1);
        }
        lcd_pos(4,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3_data[i]);
                delay_ms(1);
        }

}
////////////////////////////////初始化广告图表////////////////////////////////
void cs_display()
{
        lcd_pos(1,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A_data[i]);
                delay_ms(1);
        }
        lcd_pos(2,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B_data[i]);
                delay_ms(1);
        }
        lcd_pos(4,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C_data[i]);
                delay_ms(1);
        }

}
///////////////////////////////////////////////////////////////////
void scankey()
{
        uchar mun=0;
        if(set==0)           //设置
        {
                delay_ms(10);
                if(set==0)
                {
                        delay_ms(10);
                        while(!set);
                        set_num++;
                        lcd_clr();
                        lcd_pos(1,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a0_data[i]);
                                delay_ms(1);
                        }
                        lcd_pos(2,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a1_data[i]);
                                delay_ms(1);
                        }
                        lcd_pos(3,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a2_data[i]);
                                delay_ms(1);
                        }
                        lcd_pos(4,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a3_data[i]);
                                delay_ms(1);
                        }
                        display();
                        if(set_num==1)
                        {

                                lcd_w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1,5);
                                Changdu_display();

                                lcd_pos(1,6);
                                lcd_w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
                        if(set_num==2)
                        {
                                lcd_w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2,5);
                                pici_display();
                                lcd_pos(2,6);
                                lcd_w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
                        if(set_num==3)
                        {
                                lcd_w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3,5);
                                sudu_display();
                                lcd_pos(3,6);
                                lcd_w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
                        if(set_num==4)
                        {
                                lcd_w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lcd_pos(4,5);
                                count_display();
                                lcd_pos(4,6);
                                lcd_wcmd(0x0f);        //开光标并闪烁
                        }

                        if(set_num==5)
                        {
                                set_num=0;
                                display();
                                //display1();
                                delay_ms(5);
                                lcd_wcmd(0x0c);        //关光标关闪烁
                                write24c02(110,Changdu);
                                write24c02(111,pici);
                                write24c02(112,sudu);
                                write24c02(113,count);
//                                write24c02(114,old5);
//                                write24c02(115,old6);

                        delay_ms(1);
                        lcd_clr();
                        ds_display();
                        //display();

                        display1();        //设置过后的数据显示

                        }

                }
        }
        if(set_num!=0)
        {
                if(down==0)         //--
                {
                        delay_ms(5);
                        if(down==0)
                        {
                                if(set_num==1)
                                {
                                         Changdu--;
                                         if(Changdu==0)Changdu=100;lcd_pos(1,5);Changdu_display();lcd_pos(1,6);
                                }
                                if(set_num==2)
                                {
                                         pici--;
                                         if(pici==0)pici=100;lcd_pos(2,5);pici_display();lcd_pos(2,6);
                                }
                                if(set_num==3)
                                {
                                         sudu--;
                                         if(sudu==0)sudu=30;lcd_pos(3,5);sudu_display();lcd_pos(3,6);
                                }
                                if(set_num==4)
                                {
                                         count--;
                                         if(count==0)count=100;lcd_pos(4,5);count_display();lcd_pos(4,6);
                                }

                                mun=0;
                                while(!down)
                                {
                                        delay_ms(5);
                                        if(mun!=100)mun++;
                                        else
                                        {
                                                if(set_num==1)
                                                {
                                                         Changdu--;
                                                         if(Changdu==0)Changdu=100;lcd_pos(1,5);Changdu_display();lcd_pos(1,6);
                                                }
                                                if(set_num==2)
                                                {
                                                         pici--;
                                                         if(pici==0)pici=100;lcd_pos(2,5);pici_display();lcd_pos(2,6);
                                                }
                                                if(set_num==3)
                                                {
                                                         sudu--;
                                                         if(sudu==0)sudu=30;lcd_pos(3,5);sudu_display();lcd_pos(3,6);
                                                }
                                                if(set_num==4)
                                                {
                                                         count--;
                                                         if(count==0)count=100;lcd_pos(4,5);count_display();lcd_pos(4,6);
                                                }

                                        }
                                }
                        }
                }
                if(up==0)         //++
                {
                        delay_ms(5);
                        if(up==0)
                        {
                                if(set_num==1)
                                {
                                   Changdu++;
                                   if(Changdu>100)Changdu=0;lcd_pos(1,5);Changdu_display();lcd_pos(1,6);
                                }
                                if(set_num==2)
                                {
                                   pici++;
                                   if(pici>100)pici=0;lcd_pos(2,5);pici_display();lcd_pos(2,6);
                                }
                                if(set_num==3)
                                {
                                   sudu++;
                                   if(sudu>30)sudu=0;lcd_pos(3,5);sudu_display();lcd_pos(3,6);
                                }
                                if(set_num==4)
                                {
                                   count++;
                                   if(count>100)count=0;lcd_pos(4,5);count_display();lcd_pos(4,6);
                                }

                                mun=0;
                                while(!up)
                                {
                                        delay_ms(5);
                                        if(mun!=100)mun++;
                                        else
                                        {
                                                if(set_num==1)
                                                {
                                                         Changdu++;
                                                         if(Changdu>100)Changdu=0;lcd_pos(1,5);Changdu_display();lcd_pos(1,6);
                                                }
                                                if(set_num==2)
                                                {
                                                         pici++;
                                                         if(pici>100)pici=0;lcd_pos(2,5);pici_display();lcd_pos(2,6);
                                                }
                                                if(set_num==3)
                                                {
                                                         sudu++;
                                                         if(sudu>30)sudu=0;lcd_pos(3,5);sudu_display();lcd_pos(3,6);
                                                }
                                                if(set_num==4)
                                                {
                                                         count++;
                                                         if(count>100)count=0;lcd_pos(4,5);count_display();lcd_pos(4,6);
                                                }

                                        }
                                }
                        }
            }
        }
}
void motor_ffw()
{

   //圆的周长=400脉冲=10MM  //1MM=10MM除以400脉冲=40脉冲
        unsigned long zhongmaicong;        //总脉冲
     uchar i;
        zhongmaicong=(Changdu*40)*mcsl;//长度*1MM*每次数量
        while(zhongmaicong)
        {
                P1=FFW[i];
                delay_ms(sudu);
                i++;k++;o++;
                if(i==8)i=0;
                if(o==Changdu*40)
                {
                        o=0;
                        cou++;
                        display1();
                }

                if(k==(Changdu*40)*mcsl)
                {
                        pici1++;
                        display1();
                }
                zhongmaicong--;

        }
        FFW_flag=0;
}

//////////////////////////////////////////////////////////////////////////
void main()
{
         //uchar z;
        lcd_init();
        lcd_clr();
        init();        //初始化24C02
        cs_display();//广告图表

/*********下面的一小段程序的功能为格式化密码存储区。************
******当24c02中这些存储区由于其他程序的运行而导致***************
*******所存数据发生了变化,或者密码遗忘时,        ********************
******可以删掉其前面的注释线,然后重新编译下载。****************
******而将密码还原为000000后,请将下面的程序用******************
******注释屏蔽掉,重新编译、下载,方可正常使用****************/
//        write24c02(110,0x00);
//        write24c02(111,0x00);//24c02的第110到115地址单元作为密码存储区
//        write24c02(112,0x00);
//        write24c02(113,0x00);
//        write24c02(114,0x00);
//        write24c02(115,0x00);
//////////////////////////////////////////////////////////

        Changdu=read24c02(110);
        pici=read24c02(111);
        sudu=read24c02(112);
        count=read24c02(113);

        delay_ms(100);
        ds_display();
    display1();        //设置过后的数据显示
        while(1)
        {
                scankey();
                if(set_num==0)
                {
                        if(!strat)
                        {
                                delay_ms(2);
                                while(!strat)
                                {
                                         motor_ffw();
                                         display1();        //设置过后的数据显示
                                }
                        }
                }
                if((up==0)&down==0)
                {
                        delay_ms(2);
                        if((up==0)&down==0)
                        {
                                while(!(up&down));
                                {
                                        pici1=0;cou=0;
                                   display1();
                                }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if(a==2)
        {
                a=0;
                keyprocess();

    }
        TR0=0;
}*/

附件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