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上路试做仿真,求参考

楼主:
试着做了去,求参考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s1 =P1^0;
sbit s3 =P3^2;
sbit light=P3^0;
sbit speaker=P3^1;
sbit zhishi=P1^2;
void baojing()
{
        uint8  counter;
    TMOD = 0x01;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while(s3)
        {
                if(1 == TF0)
                {
                        TF0 = 0;
                    TH0 = 0xB8;
                    TL0 = 0x00;
                    counter++;
                }
                if(25 == counter)
                {
                        counter = 0;
                        light = ~light;
                        speaker=~speaker;
                }
        }
}
void zs()
{
        zhishi=s3;
        zhishi=s1;
}
void fun()
{
        if(s1==0)
                baojing();
}
void main()
{
        zs();
        fun();
}

网友A(2016-08-05):
新手上路试做仿真,推荐教材有:

张志良编著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100实例为常见常用教学和工程案例,全部通过Keil调试和Proteus虚拟仿真,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能直接用于或移植于实际工程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