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不太懂请教各位 为什么16进制的数 对256取模就得到他的高八位 对256取余就得到...

楼主(2016-08-02):
为什么16进制的数 对256取模就得到他的高八位 对256取余就得到他的低八位?
基础不太懂还望各位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从楼主说的“256” 这个数字可以看出,这里的高8位就是2字节二进制的高8位,也可以是16进制的高位字节。

这里所说的“高8位”转换成10进制的数,也是从0~255 。一个2字节的数比如0x00ff ,低8位是1111 1111(2进制)或0xff(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就是255 。 如果再加1,=0x0100,高8位是1,低8位是0 。很明显,高8位的这个“1” ,就是代表的256 。余下的自己理解吧。

网友B:
可能是概念混了:
这里提到高8位、低8位,估计是在以二进制的方式来描述数字的,当是描述是一个16位的二进制数。
这里的“8位”并没有说明清楚:
举例:
8位16进制数:13579BDF,如你所说的高8位和低8位,则数字长度可能是16位,例:123456789ABCDEF0
8位10进制数:12345678,如你所说的高8位和低8位,则数字长度可能是16位,例:1234567890123456
8位2进制数:11110000,如你所说的高8位和低8位,则数字长度可能是16位,例:1111000011110000
弄清以上,再弄清“取模”,“取余”的概念,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C:
256就是2的8方,对16进制的数 对256取模相当于这个数除以256,也就是把这个数向右移动8位。

网友D:
你把16位的二进制数按照权写开就知道了,二楼说得对,你概念还没有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