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译后的这些提示是什么意思?应该如何修改?谢谢!

楼主(2016-08-02):
请教:编译后的这些提示是什么意思?应该如何修改?谢谢!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ZX_FASONG

                MODULE:  SP_HW执行.obj (SP_HW____)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ZX_FASONG

                MODULE:  SP_HW执行.obj (SP_HW____)

                ADDRESS: 08D1H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WRITE_STR?FE_LCD1602

                CALLER1: ?C_C51STARTUP

                CALLER2: ?PR?INT0?SP_00_____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INITTIMER1?SP_00_____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MAIN

                MODULE:  SP_ADC转换.obj (SP_ADC____)

网友A:
WARNING L16是函数没有被使用(这个可以忽略,不影响程序运行)
ERROR L104是重复定义
WARNING L1、WARNING L2是没有把C文件加到项目中或者可能存在没有调用已经定义的函数
WARNING L1、WARNING L2:变量在头文件中有申明,但没有定义,只需要在某个C文件的程序之前定义一下即可!
WARNING L15: 表达的意思是发生了重入!例如在主循环里调用了一个函数,而在中断服务中,你又一次调用了同样的函数。这样当主循环运行到该函数中时, 一旦产生中断,则在中断里又再次调用该函数!而使得该子函数发生了重入,这时,经管概率很低,但是很可能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 L16是函数没有被使用(这个可以忽略,不影响程序运行)
ERROR L104是重复定义
WARNING L1、WARNI ...

谢谢!谢谢了。

网友B:
你可以把你的源文件发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