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测延时(精确)不准,差好多

楼主(2016-08-02):
51单片机定时器测延时(精确)不准,差好多

网友A:
定时器不可能不准,要是与你想要的差太远,有可能是以下情况导致:
1、定时初值设置不正确
2、程序不正确(定时中断中的一些参数设置得不准确)

网友B:
KEIL慢慢调试

网友C:
定时器相对于晶振频率,不可能不准。若晶振频率没问题,就是设置和程序有问题。

网友D:
中断程序不要太累赘,中断次数不要过多,多个中断最好设置优先级

网友E:
应该是你的计数器初值没设置对吧

网友F:
程序的每个指令的运行也需要时间的   我以前做时钟的时候   按照理论的延时来写  差了好多   要想精确地话   你得搞清楚每一个指令所花费的时间   数据手册上好像有

网友G:
你编进去的晶振频率与用的晶振频率不符,检查下程序与电路

网友H:
用STC的下载软件自带的定时器算出,粘贴到程序中就可以了了;还有就是中断不要太臃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