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的AD7705的运用

楼主(2016-08-03):
AD7705是淘宝买的模块,程序用的LCD1602显示两个输入口的电压值。

AD7705程序

网友A:
16位AD想学一下

网友B:
能帮忙注释一下程序吗

网友C(2017-04-11):
想下载附件了解一下  积分不够  嘎嘎

网友C:
再回复两次

网友D:
下载,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E:
资料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F(2017-05-12):
积累黑币啊

网友G:
想下载附件了解一下

网友H:
这是我当初毕业设计的程序可以直接用的包含两个文件:
AD7705.H文件:
#include <reg51.h>
#ifndef _AD7705_
#define _AD7705_

sbit AD7705_CLK  = P3^6;   //AD7705时钟
sbit AD7705_DIN  = P3^4;   //AD7705数据输入端
sbit AD7705_DOUT = P3^3;   //AD7705数据输出端
sbit AD7705_DRDY = P3^2;   //AD770准备好信号
sbit AD7705_REST = P3^5;     //AD7705复位信号,低电平复位
#endif
extern    unsigned int AD_data;
extern void Write_7705(unsigned char Byte);
extern void Read_7705();
extern void Init_7705();

AD7705.C文件:
#include<includes.h>
#define nop _nop_()
   unsigned int AD_data;
void Write_7705(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AD7705_CLK  = 1;
    for(i=8;i>0;i--)
     {
        if(Byte&0x80) AD7705_DIN = 1;
        else   AD7705_DIN = 0;
        AD7705_CLK = 1;
        nop;
        AD7705_CLK = 0;
        nop;
        AD7705_CLK = 1;
        Byte <<= 1;
     }
    AD7705_CLK = 1;
    nop;
    AD7705_DIN = 0;
}
/********************************************************************
**函数原形:uint Read_7705()
**功能:读AD7705转换后数据
**参数:无
**返回值:转换结果
********************************************************************/
void Read_7705(void)
{
   unsigned  char i,j,k=400;
   long int  sum_data=0;
   for(j=0;j<4;j++)      //采集8次
     {
        Write_7705(0x39);
        AD7705_CLK=1;
        while(AD7705_DRDY&&(k--)) ;

  //    Display();
      for(i=16;i>0;i--)   //读16位数据
             {
            AD_data=AD_data<<1;
         AD7705_CLK=0;
               nop;
         AD7705_DOUT=1;
          if(AD7705_DOUT) AD_data|=0x0001;
         else           AD_data|=0x0000;
         AD7705_CLK=1;
             }
    AD7705_CLK=1;
       nop;
    AD7705_DIN=1;
    sum_data+=AD_data;
       AD_data=0x0000;
    }
AD_data=(sum_data>>2);
}
/*********************************************************
**函数原形: void Init_7705(void)
**功能:初始化AD7705,设置为20HZ更新率、双极性、自校准、增益128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Init_7705(void)    //初始化7705
{
      unsigned char i;
      AD7705_CLK=1;
      nop;
      AD7705_DIN=1;
      for (i=0;i<40;i++) // AD7705复位
        {
         AD7705_CLK=0;
         nop;
         AD7705_CLK=1;
     }
      Write_7705(0x21);    //写通信寄存器设置通道2择下一个操作是写时钟寄存器
      Write_7705(0x0C);    //写时钟寄存器设置更新速率为20Hz
      Write_7705(0x11);    //通道2,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Write_7705(0x7a);  //写设置寄存器,设置成双极性、增益为128、自校
   Write_7705(0x44);
}

网友I:
你好 能看到吗 uint ReadADC_16BitValue(uchar channel)        //发送控制字准备读取的通道,接着读取数据 {         uint AD16bit;         uchar i;                                                                 WriteToReg_ADC(0x38|channel);          LED6 = ~ LED6;         while(ADC_DRDY==1);                         LED5 = ~ LED5;

网友J:
想看看附件积分不够

网友B(2017-06-20):
引用 网友I:
你好 能看到吗 uint ReadADC_16BitValue(uchar channel)        //发送控制字准备读取的通道,接着读取数据 {         uin ...

非常感谢

网友K:
积分不够下载不行,伤心

网友K(2017-07-28):
里面的程序不好用

网友L(2017-10-23):
黑币积分不够阿,想看附件

网友M(2018-01-08):
我也来调调

网友N:
参考参考

网友O(2018-02-13):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P(2018-05-04):
特别想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你好,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看见,能不能再发一下主程序段

网友R(2018-12-24):
有没有下载上面那个压缩包的分享我一下,我不能下载

网友S(2019-03-04):
很给力的资料

网友T:
真的很棒噢!!!

网友U(2021-07-05):
难顶,文字注释有点少,初学者看着有点难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