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声波测距

楼主(2016-08-03):
1.给超声波模块接入电源和地。
2. 给脉冲触发引脚(trig)输入一个长为 20us 的高电平方波
3. 输入方波后, 模块会自动发射 8 40KHz 的声波, 与此同时
回波引脚 echo 端的电平会由 0 变为 1 (此时应该启动定时器计时)
4. 当超声波返回被模块接收到时,回波引脚端的电平会由 1
0 (此时应该停止定时器计数) ,定时器记下的这个时间即为超声波由发射到返回的总时长。
5.根据声音在空气中的速度为 344 /秒, 即可计算出所测的距
离。

#include <reg52.h>
sbit dula=P2^6;  //数码管段选,锁存器控制信号
sbit wela=P2^7;  //数码管位选,锁存器控制信号
sbit a=P2^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time;
int succeed_flag;
uchar timeL;
uchar timeH;
sbit Trig=P1^0;
sbit Echo=P3^2;
uchar cod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_20us()
{
    uchar a ;
   for(a=0;a<100;a++);
}
//显示数据转换程序
void display(uint temp)
{
    ucharge,shi,bai;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dula=0;
                                                             P0=table[ge];  //送数字8到段码端口
                                                             dula=1;
                                                             dula=0;
                                                             wela=0;
                                                             P0=0x7b;   //数码管位选
                                                             wela=1;
                                                             wela=0;
                                                             delay(5);

                                dula=0;
                                                             P0=table[shi]; //送数字8到段码端口
                                                             dula=1;
                                                             dula=0;
                                                             wela=0;
                                                             P0=0x7d;   //数码管位选
                                                             wela=1;
                                                             wela=0;
                                                             delay(5);
                               dula=0;
                                                             P0=table[bai];   //送数字8到段码端口
                                                             dula=1;
                                                             dula=0;
                                                             wela=0;
                                                             P0=0x7e;   //数码管位选
                                                             wela=1;
                                                             wela=0;
                                                             delay(5);
      if(temp>150)
        a=0;
       else
        a=1;
}
void main()
{
    uint distance;
    Trig=0;       //首先拉低脉冲输入引脚
    EA=1;         //打开总中断0
    TMOD=0x10;    //定时器116位工作方式
    while(1)
    {
        EA=0;           //关总中断
       Trig=1;         //超声波输入端
       delay_20us();   //延时20us
       Trig=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
       while(Echo==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EA=1;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TH1=0;          //定时器1清零
        TL1=0;          //定时器1清零
        TF1=0;          //计数溢出标志
        TR1=1;          //启动定时器1
       delay(20);      //等待测量的结果
        TR1=0;          //关闭定时器1
        EX0=0;          //关闭外部中断0
      if(succeed_flag==1)
       {
         time=timeH*256+timeL;
         distance=time*0.0172;  //厘米
       }
      if(succeed_flag==0)
       {
         distance=0;                    //没有回波则清零
        }

      display(distance);
    }
}
//外部中断0,用做判断回波电平
void exter()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00
{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timeH =TH1;    //取出定时器的值
     timeL=TL1;    //取出定时器的值
    succeed_flag=1;//至成功测量的标志
}
//定时器1中断,用做超声波测距计时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
         TH1=0;
         TL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