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94的应用,驱动四位数码管

楼主:
#
用CD4094来驱动数码管可以解放更多的I/O口,同时也能提高数码管的驱动电流。只需要三个I/O就能驱动多位数码管。
我这里用的是四位数码管,里面包含了共阴极数码管的驱动和共阳极数码管的驱动,让初学者更容易上手。

下图所示的是共阴极的四位数码管

#include<reg51.h>

sbit KEY = P3^2; // 定义按键使用的 I/O 口 P3.2

sbit STR4094=P1^0; //锁存器移位使能端,H 使能
sbit D4094=P1^1; //串行数据输出端,H 使能
sbit CLK4094=P1^2; //串行时钟输出端,H 使能输出状态使能端,H 使能
//sbit E4094=P1^3; //输出状态使能端,H 使能,直接接高电平
#define HOWMANY4094 2 //定义 4094 个数

unsigned char bdata P4,P5;//定义模拟 I/O 口 P4, P5 口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数字显示编码表: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空
                  //当 P4 输出相应的数值时,数码管就会按照上面的数字进行显示。例如:P4=0xB0,数码管就显示"3"
                 //以上编码可以使用附赠目录下的 数码管段位计算小程序计算。方便又快捷。

void update4094()
{
        unsigned char i,j,tt;
        STR4094=0;
        for (j=HOWMANY4094;j>0;j--)
        {
                tt=*(&P4+j-1);
                for(i=0;i<8;i++)
                {
                        D4094=(tt&0x80)>0;//数据脚
                        CLK4094=0;
                        CLK4094=1;
                        tt<<=1;
                }
        }
        STR4094=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short ms)
{
        unsigned shor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ms;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for(i=0;i<ms;i++)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short us)
{
        while(us--);
}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p) //数码管按位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x=1;
        for(i=0;i<4;i++)
        {
                P5=~x; //选择一位数码管
                P4=TABLE[p[i]]; //查表显示一个数字。
                update4094(); //显示数字。
                delay_ms(5);
                x<<=1; //数码管选择位左移 1 位
        }
}
//将一个短整型数,个,十,百,千位分别填入一个 4 位数组,用于数码管显示
void deal_value(unsigned short input,unsigned char *p) //数据处理函数
{
        //unsigned short kk;
        unsigned char ge,shi,bai,qian; //定义输入的整型变量的个,十,百,千位 数值

            qian= input%10000/1000;
                bai = input%1000/100;
                shi = input%100/10;
                ge  = input%10;

                p[0]=qian;        //千位
                p[1]=bai;        //百位
                p[2]=shi; //十位
                p[3]=ge; //个位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kk=0; //声明一个短整型变量,作为数码管显示的数字
        unsigned char dis_buff[4];
        unsigned char i;
        bit last_key,this_key;
        while(1)
        {
                if(++i>=50) //循环增加 50 次,大约 1 秒钟
                {
                        i=0;
                        kk++; //大约 1 秒钟时,显示值增加 1。
                        if(kk>9999) kk=0;
                        deal_value(kk,&dis_buff); //将 kk 值分解为个位,十位,百位,千位,装入缓冲区
                }
                disp(dis_buff); //用数码管显示 kk 每一个显示过程大概 20ms
                last_key=this_key;
                this_key=KEY;
                if((last_key==1)&&(this_key==0)) //如果按键被按下,从 0 开始重新显示
                {
                        kk=0;
                        deal_value(kk,&dis_buff); //将 kk 值分解为个位,十位,百位,千位,装入缓冲区
                }
        }
}

打开的keil的时候如果提示你sub4094.C什么什么的话请忽略,或是自己在重新建立一个工程,将我的程序复制进去。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程序根目录下有一个sub4094.c的文件,但是主函数中没有调用,keil提示未启用,所以请个位放心。

写这个程序的时候本想是分段展开的,结果后来都汇总到一个.C里了,所以就多了那么一个文件。

CD4094 四位数码管.zip

网友A(2018-02-13):
深受启迪!谢谢楼主分享!
请问老师:为什么用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的时候,除了个位的数码管显示正常外,其它各位的数码管显示均不正常呢?我反复对照共阴极数码管的例子,找不出问题所在。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非常受启发。
只是在仿真共阳极数码管的时候,除了个位上的数值显示正常外,其它三位(千位、百位。十位)上的数值均显示不正常。具体的现象是,只有当各个位上的数值都相同的时候,才正常显示,如果不相同就不能正常显示。我反复对照共阴极的程序和仿真原理图,发现除了数码管的段码不相同,以及共阳极的仿真原理图上加入了反相器外,其它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但是共阳极的仿真结果就是不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19-06-24):
引用 网友C:
共阴和共阳是正好为反码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程序没有变,但是我用反相器也能实现一样的效果。

不用反相器,应该怎么弄?

网友D(2019-01-02):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C(2018-09-05):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P5的作用是什么呢?

P5是我虚拟出一组输出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非常受启发。
只是在仿真共阳极数码管的时候,除了个位上的数值显示正常外,其它三位(千位 ...

共阴和共阳是正好为反码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程序没有变,但是我用反相器也能实现一样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深受启迪!谢谢楼主分享!
请问老师:为什么用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的时候,除了个位的数码管显示正常外,其它 ...

你需要调用共阳级的数码管程序,调用错了的话会出现显示的都是反码

网友F(2018-06-04):
请楼主加我qq,想请教有关CD4094级联的问题,感谢!qq:732373166

网友E(2017-09-13):
楼主的P5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楼主好厉害。我也在弄。

网友C(2017-08-03):
引用 网友G:
请教

按照楼住的图和程序,仿真时显示不全是什么问题?

你是不是没有按照我的定义去编辑,我的实物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G(2017-05-13):
请教

按照楼住的图和程序,仿真时显示不全是什么问题?

网友C(2017-01-06):
引用 网友H:
资料里面有仿真就好了。

里面带有仿真的,你没有仔细看?

网友H:
资料里面有仿真就好了。

网友I(2016-12-07):
好东西,需要赞一个

网友C(2016-08-04):
下载了自己的程序怎么还扣币呢?

网友C:
自己下自己的程序也是要扣黑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