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利用一元手机POS机芯片做STM32F103RC系统板

楼主(2016-08-04):
主要验证下STM32F103RC芯片的功能,以便测试本PCB板的便利性。做了如下实验,串口,SWD实验(包括JLINK-V8和STLINK-V2),利用示波器确认所有管脚是否正确连接。在安装这个系统板时,从报废的广电网络机顶盒上找到了磁珠,根据度娘的介绍,这类磁珠多用于高频电路,外形像电容,电阻值为零,电路板上的符号为FB。请亲们在自己的废料板上自行寻找。给晶振增加了个插座,便于实验8M、12M及不用外部晶振的各类效果。把那个复位开关换成常见的按键开关。这下板子看上去顺眼多了,不要问我怎样做到的,你们能想到的。特别说明下,USB口的焊接十分费事,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个USB口只适合用开店宝和飞钱支付的USB口,不要用热风枪,会把里面的塑料焊化的。焊usb口时用数据线连在Usb口上,可以确保usb口不变形。示波器不但能检查管脚,而且能对VDD和VSS是否良好焊接也能发现,用鳄鱼夹夹住一个针一个一个管脚测量。发现了第12、13脚虚焊。本芯片取自蓝牙版威士金融BZ-1,外形类似开店宝BZ-1,内部芯片为STM32F103RC。

网友A(2018-01-07):
这么不要脸的盗图及盗取文章,第一次见。

网友A:
盗图及盗取文章,无耻

楼主(2018-04-27):
这个贴子不是我发的,应该被谁盗用了,这个网站很多年没有上了。今天换手机时在找其他网站登陆密码时才看见还用以前的QQ注册了这个网站,就随便登录一下看看就看见这个了。问一下怎么能删除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