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单片机一定要学会绘制PCB板?

楼主(2016-08-04):
看到书上这么说,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A:
单片机是一门实践的课程,初学者可以用人工焊接电路板,出了错还不好检查,效率太低了,不适合现代生产要求,而且手工焊接面积大,布线时有局限,用PCB制板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学的知识要用于实践,所以,学单片机就必须学PCB。

网友B:
如果只是玩玩,可以不会PCB;作为职业,必须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一门实践的课程,初学者可以用人工焊接电路板,出了错还不好检查,效率太低了,不适合现代生产要求 ...

学单片机什么情况需要绘制PCB板,目前还没画过

网友C:
没规定学单片机一定要学会绘制PCB板,单片机应用是一项知识和技术,绘制PCB板也是一项知识和技术,还有其他模电、数电也是一项知识和技术,把这些都掌握好了,当然很好。但又许多人只掌握一项或二项,也照样在吃技术饭。

网友D:
也不一定,书上只是推荐,鼓励你们去学多点知识而已,两者也没多大的联系

网友D:
也不一定,书上只是推荐,鼓励你们去学多点知识而已,两者也没多大的联系,一个是控制芯片,一个是画电路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一定,书上只是推荐,鼓励你们去学多点知识而已,两者也没多大的联系,一个是控制芯片,一个是画电路板 ...

了解了,谢谢解答

网友E:
因为一般开始学都是51的开发板,比较简单,只通过51学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而且学单片机的目的也是为了电子制作,而pcb又是电子制作必备,两者的目的是一样的,

网友F:
我觉得这是必经之路   肯定绕不开 PCB

网友G:
不一定吧

网友H:
必须得会啊

网友I:
现在淘宝上学习板多得是,花几十块,什么资料都有了。希望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