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控制器,视频叠加控制器

楼主(2016-08-05):
FX-VMC256 是一块 AVMCU 二合一液晶显示控制板,控制板具有两个显示通道:模拟视频信 号(CVBS)通道和 MCU 数字显示通道。视频信号通道接受的是复合视频信号,在 LCD 上显示的是真 彩色;MCU 通道以 8 位数据总线或 IO 方式和 MCU 接口,可以显示 256 种颜色。为了方便操作,提高 显示速度,本控制器直接接受行列坐标值, 不需要计算显存地址。本控制器有两个型号:VMC256-1P (单页显存)和 VMC256-4P4 页显存),。另外本控制器还具有地址自动加 1 功能,对于图片显示具 有极高的速度。本控制板特色之一在于能接受两路视频输入,正常情况下显示第一路视频, 当第二路 视频有信号时切换到第二路视频显示。第二路视频为优先显示视频

显示256 色时,每字节显示一个象素,数据格式约定如下:DB7R2,红色高位), DB6R1),DB5R0,红色低位),DB4G2,绿色高位),DB3G1),DB2G0,绿色高位), DB1B1,蓝色高位),DB1B0,蓝色低位)

、键盘板接口(J2)引脚定义

引脚 定义 状态 功能 1 3.3V O 键盘板电源 2 GND O 键盘板地 3 KEY/CONTRAST I 键盘板按键输入或对比度旋钮 4 CHROM I 色度旋钮 5 BRIGHT I 亮度旋钮      键盘板上有 3 个按键,“MENU, +, -”键,MENU 键选择“亮度” ,“对比度” “色度”, 和背光源亮度调节。用“+”,和“-”增减选中项。3 个按键通过第 3 脚接入。当用按键板时 45 脚为“NC”。如果用户采用的是旋钮方式, 3 个旋钮(对比度, 色度,亮度)分别 通过第 345 脚接入。

视频输入接口(J1)引脚定义

引脚 定义 状态 功能 1 +12V I 12V 电源输入 2 GND I 12V 电源地 3 AV1 I AV 1 信号输入 4 GND I 信号地 5 AV2 I AV 2 信号输入 6 GND I 信号地      AV2为优先显示视频通道。当 AV2 无信号时显示 AV1 的视频信号

LED 背光源接口(J3)引脚定义

引脚 定义 状态 功能 1 V O 背光电源电压 2 GND O 背光电源地

指令操作说明    FX 系列控制板使用统一的指令码格式,只需要通过控制器的指令对显示存储器进行 控制作即可,指令码格式为:

CS RS DATA[7:4] DATA [3:0] WR RD功能

视频部分

视频显示通道能接收 NTSC 制和 PAL 制,并能自动切换。能根据液晶屏的配置识别 320×234 480×234 两种分辨率(控制板上跳线选择)。外接按键板或可调旋钮调节亮度, 对比度,色度和背光 源亮度。详细说明见上

         深圳方显科技   联系人陈飞18589026208    QQ  235567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