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串行口通信遇到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
我只是把波特率改成9600bps的,就不能收到正常信号了???源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A(2016-08-06):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7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7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7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实验16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实验1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帖子中说的不清楚,按常理,改动单片机波特率后,另一端的波特率也要改得与之一致才行,如果收、发双方波特率不相等,当然会出问题。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帖子中说的不清楚,按常理,改动单片机波特率后,另一端的波特率也要改得与之一致才行,如果收、发双方波特 ...

我全都改了,也不行,收到的是乱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谢谢了,不过觉得好麻烦,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D:
可能有干扰,把线减短试试。

网友E: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效验位.正确吗;还有晶振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效验位.正确吗;还有晶振频率.

我是按着郭天祥那本书上来的,书上并没有说要改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还有晶振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有干扰,把线减短试试。

已经很短了  十厘米左右  我4800bps正常

网友F:
/*-------------------------------------------------
  串口 初始化函数 (可变更波特率 )         串口_波特率_初始          无EA=1 ;//z总中断 开
--------------------------------------------------*/
       void chuankou_BTL_int(UINT16 botelv)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 1
     TMOD &= 0x0F;  //清零 T1 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 T1 为模式 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otelv;  //计算 T1 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 ET1 = 0;       //禁止 T1 中断            此句似乎没用因为T1是自动重装的方式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 T1
   }
/*-------------------------------------------------
  串口 初始化函数 (固定波特率9600 )         串口_波特率固定_9600MHZ  无EA=1 ;//z总中断 开
--------------------------------------------------*/

       void chuankou_int()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 1
     TMOD |= 0x20;  //TMOD: timer1, mode 2,8bit 自动重装
     PCON  = 0x00;  //波特率正常模式, 如PCON=0x80是波特率加倍模式
     TH1 = 0xFD;  // 9600MHZ 在晶振11.0592MHZ 下 可查表
     TL1 = 0xFD;     //初值等于重载值
             // ET1 = 0;       //禁止 T1 中断            此句似乎没用因为T1是自动重装的方式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 T1
   }

9600用的TH1和TL  =0xfd

网友F:
如上回复 给了2个 初始化的函数。我用的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