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直流电机

楼主(2016-08-05):
如何用51单片机、ds18b20、直流电机、1602或12864液晶屏做一个温控直流电机。
ds18b20能检测温度显示在液晶屏上,温度高直流电机转的快温度低直流电机转的慢。

网友A:
参照这位老兄的设计吧,http://www.51hei.com/bbs/dpj-54083-1.html,个人认为将温度信号转化为触发信号。。。。。。。

网友B:
用PWM输出控制直流电机转速,设定温度定值,当高于此值,则调快

网友C:
个人觉得做这个没啥实际意义,你想,空调和电扇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空调可以让温度下降,那么单片机对压缩机的变频控制才有意义(通过控制压缩机转速影响温度的升高或者降低),但风扇不是这样,当气温特别高的时候,你听说过把风扇开到最高档就能把温度降下来很多么?如果不能达到目标温度,那么风扇会一直开到最大档持续工作,就失去了温控的意义,也就是说风扇的有意义的温控区间比空调小很多,反过来,风扇的档位应该以人体舒适度为准则,而不是简单地以温度作为控制目标,而人体舒适度的传感就个人有个人的见地了,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因此,个人认为给风扇做温控调节意义不大,还不如模拟自然风等等对用户来得更加实在

网友D(2017-08-03):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做这个没啥实际意义,你想,空调和电扇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空调可以让温度下降,那么单片机对压缩机 ...

我新手写啦个这个,也觉得没什么意义,就51送的那个小直流电机,当温度增加然后电机速度就猛的加上去啦,还很快。一直在想怎么让它稳定在一个速度上,没有用pwm控制器,就io口模拟那个波形 ,完全没有头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做这个没啥实际意义,你想,空调和电扇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空调可以让温度下降,那么单片机对压缩机 ...

老哥,能教我同io口模拟pwm波形去控速吗,就稳定直流电机的速度

网友E(2020-03-24):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sbit dq=P3^7;
sbit moto=P1^0;        //直流电机
uint8 d[16]="   tempertury   ";
uint8 num[10]="0123456789";
uint8 a,c,temp;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wrc(uint8 c)
{
        LcdWriteCom(c);
}
void wrd(uint8 dat)
{
        LcdWriteData(dat);
}
void lcd_init()
{
        LcdInit();
}
void ds18b20init()                //18b20的初始化
{
        dq=1;
        delay(1);
        dq=0;
        delay(80);
        dq=1;
        delay(5);
        dq=0;
        delay(20);
        dq=1;
        delay(35);
}
void ds18b20wr(uint8 dat)          //18b20写数据
{
        uint8 i;
        for(i=0;i<8;i++)
        {
                dq=0;
                dq=dat&0x01;
                dat>>=1;
                delay(8);//在时序上只有这一块对时序要求最准确,他的时间必须大于15us
                dq=1;
                delay(1);
        }
}
uint8 ds18b20rd()                  //18b20读数据
{
        uint8 value,i;
        for(i=0;i<8;i++)
        {
                dq=0;
                value>>=1;
                dq=1;
                if(dq==1)value|=0x80;
                delay(8);//在这一块也对时间要求特别准确,整段程序必须大于60us
        }
        return value;
}
uint8 readtemp()                          //读取温度内需要复位的
{
        uint8 b;
        ds18b20init();                //初始化
        ds18b20wr(0xcc);   //发送忽略ROM指令
        ds18b20wr(0x44);   //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elay(100);
        ds18b20init();           //初始化
        ds18b20wr(0xcc);   //发送忽略ROM指令
        ds18b20wr(0xbe);   //发读暂存器指令
        a=ds18b20rd();         //温度的低八位
        b=ds18b20rd();         //温度的高八位
        b<<=4;                         //ssss s***;s为标志位s=0表示温度值为正数,s=1温度值为负数
        c=b&0x80;                //温度正负标志位确认
        b+=(a&0xf0)>>4;
        a=a&0x0f;          //温度的小数部分
        return b;
}
void display()
{
        uint16 i,k;
        float dio;
        dio=a*0.0625;
        k=dio*10000;//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wrc(0x80+0x00);
        for(i=0;i<16;i++)
        {
                wrd(d[i]);
        }
        wrc(0x80+0x43);
        if(c==0x80)        //读取到负温度即为补码,要将其转换成源码
        {
                wrd('-');
                temp=temp-1;
                temp=(~temp)|0x80;//负数的补码即为反码+1;而负数的反码为其源码取反,除了符号位;正数的补码等于正数的反码等于正数的源码
        }
        else
        {
                wrd('+');
                temp=(temp);
        }
        wrd(num[temp/100]);
        wrd(num[temp%100/10]);
        wrd(num[temp%100%10]);
        wrd('.');
        wrd(num[k/1000]);
        wrd(num[k%1000/100]);
        wrd(0xdf);
        wrd('C');
}
void motospeed(uint16 i)
{
        while(i--)
        {
                moto=~moto;
        }
}
void main()
{
        moto=0;
        lcd_init();
        while(1)
        {
                temp=readtemp();
                display();
                //具体的温度和速度范围自己可以设置
                if(temp>27&&temp<29) //速度1
                        motospeed(1);
                if(temp>23&&temp<24) //速度2
                        motospeed(10);
                if(temp>29&&temp<35) //速度3
                        motospeed(100);
        }
}

/*LCD.C*/
#include"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