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驱动为ST7565p),在51单片机开发饰演仪上运行,想问问怎么关掉背光?

楼主:
在线等

网友A(2016-08-06):
把背光正极切断就好了

网友B:
vcc段不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B:
#vcc端不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C:
8.2.2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cc段不供电就可以了

那屏幕还有显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背光正极切断就好了

能具体点吗。。

网友D:
引脚如图

网友E:
这个屏 背光和电源是一起的 必须切段背光线才能关闭背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 背光和电源是一起的 必须切段背光线才能关闭背光

哎呀,我这几天就是看着你的几个贴子在做的!切断背光线是什么意思呢?还有我在待机模式那里用外部中断唤不醒耶。。。

网友F:
可以用程序来控制背光,也可以用硬件来控制
给个硬件控制图,图片不清晰图中 R6:2K2  5V 电源

网友A:
可以划断电路板上背光灯的正极,然后在划断铜箔的两边接一个开关控制背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划断电路板上背光灯的正极,然后在划断铜箔的两边接一个开关控制背光。

能在图片上指出来吗。。

网友A:
你的是18根脚的还是20根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18根脚的还是20根脚的

上面我已经发了引脚图了

网友A:
是三张图中的哪张?如果不是18脚的或20脚的,我也无能为力

网友F:
还是你去自己查找更快,
LZ,要查找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哎呀,我这几天就是看着你的几个贴子在做的!切断背光线是什么意思呢?还有我在待机模式那里用外部中断唤 ...

不能唤醒应该是引脚弄错了吧!
我的液晶 以及背光接法。我的是割断背光负极 然后用pnp三极管驱动 在高电平是为关闭背光 这样可以减少耗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能唤醒应该是引脚弄错了吧!
我的液晶 以及背光接法。我的是割断背光负极 然后用pnp三极管驱动 在高电 ...

真的是引脚弄错了,多谢上图,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