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驱动ISD1760语音模块

楼主(2016-08-06):
/*************************************************
功 能:STC12C5A60S2驱动ISD1760语音模块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 振:11.0592M
作 者:苏义江根据1730改编
时 间:2016-8-4
说 明:单片机4个IO口接1760的SS,SCLK,MOSI,MOSO.
地址从0x0010开始安自己所录得语音长度调节
通过按键或传感器定点播放'你好欢迎光临。你好请避让。
这是你点的菜谢谢。欢迎再次光临再见'
***************************************************/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U 0x01// 上电
#define STOP 0x02//停止
#define RESET 0x03//复位
#define CLI_INT 0x04//清除EOM标志和中断信号
#define RD_STATUS 0x05//返回状态寄存器内容
//在1,2字节返回状态寄存器信息,2,3字节返回放音指针
#define RD_PLAY_PTR 0x06
#define PD 0x07//芯片下电
//在1,2字节返回状态寄存器信息,2,3字节返回录音指针
#define RD_REC_PTR 0x08
#define RD_DEVID 0x09//读取芯片ID号码
#define PLAY 0x40 //从当前地址放音
#define REC 0x41 //从当前地址录音
#define ERASE 0x42 //擦除当前语音段
#define G_ERASE 0x43 //擦除芯片所有语音
//返回状态寄存器信息在1,2字节,APC寄存器信息在3字节
#define RD_APC 0x44
//将<D11:D0>写入APC寄存器
#define WR_APC1 0x45
#define WR_NVCFG 0x46//将APC内容写入NVCFG
#define LD_NVCFG 0x47 //将NVCFG内容写入APC
#define FWD 0x48 //将放音指针指向下一段语音地址处
#define CHK_MEM 0x49//检查环状存储体系
#define EXTCLK 0x4a //外部时钟使能
//将<D11:D0>写入APC寄存器,并由<D2:D0>位控制音量
#define WR_APC2 0x65
#define SET_PLAY 0x80//从起始地址<S10:S0>放音到结束地址<E10:E0>结束
#define SET_REC 0x81//从起始地址<S10:S0>录音到结束地址<E10:E0>结束
#define SET_ERASE 0x82//从起始地址<S10:S0>擦除到结束地址<E10:E0>结束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NOP _nop_()//定义除命令外剩余字节个数
#define Surplus_One_BYTE 1 //定义字节个数为4
#define Surplus_Two_BYTE 2 //定义字节个数为2
#define Surplus_Three_BYTE 3 //定义字节个数为3

#define ENISD1760_SS ISD1760_SS=0
#define DISENISD1760_SS ISD1760_SS=1
#define ISD1760_MISO_L ISD1760_MISO=0
#define ISD1760_MISO_H ISD1760_MISO=1
#define ISD1760_MOSI_L ISD1760_MOSI=0
#define ISD1760_MOSI_H ISD1760_MOSI=1
#define ISD1760_SCLK_L ISD1760_SCLK=0
#define ISD1760_SCLK_H ISD1760_SCLK=1
////接收1730内部返回的数
uchar SR0H; // bdata
uchar SR0L; // bdata
uchar SR1; // bdata
uchar SR2;

sbit ISD1760_SS = P1^3;
sbit ISD1760_SCLK= P1^2;
sbit ISD1760_MOSI= P1^1;
sbit ISD1760_MISO= P1^0;
sbit led =P3^7;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2^6;
sbit s4=P2^7;

volatile uchar ISD1760_Spio(volatile uchar dat) ;
void ISD1760_Write_APC2(void) ;

void ISD1760_delay(uint Count)
{
uint x,y;
for(x=Count;x>0;x--)
for(y=420;y>0;y--);
}

//功能:ISD1730 SPI驱动函数
//输入:dat:要传送到ISD1730的数据
//返回:receive:接收的数据
static uchar ISD1760_Spio(uchar dat)
{
uchar i;
// uchar recevice;
ISD1760_SCLK_L; //SCLK==0
ENISD1760_SS ;//为低选择当前设备,并开启SPI
for (i=0; i<8; i++)
//将dat字节的8个位数据一一送到MOSI线上
{
ISD1760_SCLK_L;
//先将SCLK拉低
// if(dat&0x01==0x01)
if(dat&0x01)//先发低位
{
ISD1760_MOSI_H; //输入到1760 上升沿输入
}
else
{
ISD1760_MOSI_L;
//MOSI和MISO信号同时改变数据,但有前后关系如:左程序
}
dat>>=1;
// ISD1760_delay(1);
// ISD1760_SCLK_H;
// ISD1760_delay(1);
// recevice>>=1;
if(ISD1760_MISO == 1)
{
dat|=0x80;
}
ISD1760_SCLK_H;
// ISD1760_SCLK_L;
//SCLK来一个上升沿锁存MOSI信号
}
ISD1760_MOSI_L;
//非忙线时MOSI要拉低
return(dat);
}
//功能:ISD1730上电操作
static void ISD1760_PU(void)
{
DISENISD1760_SS;
ISD1760_delay(1);
ISD1760_SCLK_H;
ISD1760_delay(1);
ISD1760_MOSI_L;
ISD1760_delay(1);
ENISD1760_SS;
ISD1760_delay(1);
SR0L = ISD1760_Spio(PU); //发送命令字节
SR0H = ISD1760_Spio(0x00); //发送数据字节1
DISENISD1760_SS;
ISD1760_delay(10);
}
//功能:写入APC参数
void ISD1760_Write_APC2(void)
{
DISENISD1760_SS;
ISD1760_delay(1);
ISD1760_SCLK_H;
ISD1760_delay(1);
ISD1760_MOSI_L;
ISD1760_delay(1);
ENISD1760_SS;
ISD1760_delay(1);
//SPI总线准备好
SR0L = ISD1760_Spio(WR_APC2); //发送命令字节
SR0H = ISD1760_Spio(0x40); //发送数据字节1
// SR0H = ISD1760_Spio(0x70); //发送数据字节1
SR1 = ISD1760_Spio(0x0C);

DISENISD1760_SS; //一个命令完毕
ISD1760_delay(10);
}

//功 能: 取出当前语音的首末地址
void GetToneAdd(uchar NUM, uint *ipStartAdd, uint *ipEndAdd)
{
uint caToneAdd[]={

0x0010,0x0020, 0x0021, 0x0031,0x0032,0x0042,
0x0043,0x0058
//0x0010,0x00ff//
};
*ipStartAdd=caToneAdd[NUM*2];
*ipEndAdd=caToneAdd[NUM*2+1];
}
//定点地址播放
void ISD1760_Set_Play(uchar VOICE_NUM)
{
uint Add_ST, Add_ED; //ST起始地址,ED结束地址
uchar Add_ST_H, Add_ST_L, Add_ED_H, Add_ED_L;
//起始地址高8位,起始地址低8位,结束地址高8位,结束地址低8位
GetToneAdd( VOICE_NUM, &Add_ST, &Add_ED);
Add_ST_L=(uchar)(Add_ST&0x00ff);
Add_ST_H=(uchar)((Add_ST>>8)&0x00ff);
Add_ED_L=(uchar)(Add_ED&0x00ff);
Add_ED_H=(uchar)((Add_ED>>8)&0x00ff);
DISENISD1760_SS;
ISD1760_delay(1);
ISD1760_SCLK_H;
ISD1760_delay(1);
ISD1760_MOSI_L;
ISD1760_delay(1);
ENISD1760_SS;
ISD1760_delay(1);
//发送命令
SR0L = ISD1760_Spio(SET_PLAY);
//发送命令字节
SR0H = ISD1760_Spio(0x00);
//发送数据字节1
SR1 = ISD1760_Spio(Add_ST_L);
//发送数据字节2,放音起始地址低8位<S7:S0>
SR2 = ISD1760_Spio(Add_ST_H);
//发送数据字节3,放音起邕地址高3位<S10:S8>,ISD1730不用
SR0H = ISD1760_Spio(Add_ED_L);
//发送数据字节4,放音结束地址低8位<E7:E0>
SR0H = ISD1760_Spio(Add_ED_H);
//发送数据字节5,放音结束地址低8位<E10:E8>,ISD1730不用
SR0H = ISD1760_Spio(0x00);
//发送数据字节6 DISENISD1730_SS; //
ISD1760_delay(10);
}
//功能:ISD1730下电命令
void ISD1760_PD(void)
{
DISENISD1760_SS;
ISD1760_delay(1);
ISD1760_SCLK_H;
ISD1760_delay(1);
ISD1760_MOSI_L;
ISD1760_delay(1);
ENISD1760_SS;
ISD1760_delay(1);
SR0L = ISD1760_Spio(PD);
//发送命令字节
SR0H = ISD1760_Spio(0x00);
//发送数据字节1
DISENISD1760_SS;
ISD1760_delay(10);
}
//功能:播放指定的语音信息
//输入:voice_num,语音索引编号(第几段:0 第一段,1第二段。。。)
void ISD1760_PLAY(uchar voice_name)
{
ISD1760_PU(); // delay10ms(5);
ISD1760_delay(5);
ISD1760_Set_Play(voice_name); // delay10ms(350);
ISD1760_delay(50);
ISD1760_PD(); // delay10ms(15);
ISD1760_delay(5);
}
//功能: 停止
void ISD_Stop(void)
{
ENISD1760_SS;
ISD1760_Spio(STOP); //停止当前操作
ISD1760_Spio(0x00);
DISENISD1760_SS;
ISD1760_delay(50);
}
//功能: 掉电
void ISD_PD(void)
{
ENISD1760_SS;
ISD1760_Spio(PD); //Power down 掉电
ISD1760_Spio(0x00);
DISENISD1760_SS;
ISD1760_delay(50);
}
void keyscan()
{
if(s1==0)
{
ISD1760_delay(10);
if(s1==0)
{
ISD1760_PLAY(0) ; //欢迎光临

ISD_PD();
ISD_Stop();
led =~led;ISD1760_delay(3000);
}
}
if(s2==0)
{
ISD1760_delay(10);
if(s2==0)
{
ISD1760_PLAY(1) ;//你好请避让

ISD_PD();
ISD_Stop();
led =~led;ISD1760_delay(3000);
}
}
if(s3==0)
{
ISD1760_delay(10);
if(s3==0)
{
ISD1760_PLAY(2) ; //你好这是你点的菜谢谢

ISD_PD();
ISD_Stop();
led =~led;ISD1760_delay(3000);
}
}
if(s4==0)
{
ISD1760_delay(10);
if(s4==0)
{
ISD1760_PLAY(3) ; //欢迎再次光临再见

ISD_PD();
ISD_Stop();
led =~led;ISD1760_delay(3000);
}
}
}
void main(void)
{
// ISD1760_Write_APC2(); //设置芯片模拟输入方式:模拟寄存器APC2
while(1)
{
ISD1760_Write_APC2();
keyscan();
}
}

用STC12C5A60S2单片机驱动ISD1760语音模块实现分段播放所录得语音。首先自己先把要播放的语音录下在用单片机驱动模块进行定点播放。

网友A(2017-09-21):
录下以后如何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