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这儿该放什么东东

楼主:
大家看图,图上的CON3是继电器,那CON2那块该放什么东东?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在线等!

网友A(2016-08-06):
CON2接排针 然后一个VCC  一个GND

网友B:
对应的7805三端稳压IC ,一般都是接 9V 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应的7805三端稳压IC ,一般都是接 9V 电源。

那它下面有个VCC和接地的地方,那块不也是电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ON2接排针 然后一个VCC  一个GND

我看他连在了复位上,应该不是排针吧

网友B:
电路需要稳定的 5V 电源才能确保温度探测器输出正常温度值,所以是最好经过稳压管更稳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需要稳定的 5V 电源才能确保温度探测器输出正常温度值,所以是最好经过稳压管更稳妥。

哦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D:
供电的插头

网友E:
1是电源的正极,2是电源的负极。

网友F:
图里面的两个“Vcc”指的是同一个。

网友G:
是ds18b20接口

网友H:
电源输入,三端稳压块在那里呀

网友I:
CON2应该是外部电源输入接口,接到了7805稳压器上了

网友J:
那个是外部电源的j接口。

网友K:
电源输入 上正下负

网友L:
上正下负直流电源输入端,电压大于7.5V,下面的VCC、GND不是插针接口,是一个单总线的DS18B20温度传感器。

网友M:
大于5V的直流电源.

网友N:
电源端 上面放个DC12V 下面放0V或者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