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加一个定时器功能进程序

楼主(2016-08-06):
请帮忙加一个定时器功能进程序,就是单片机程序里定时器设好一个时间后(比如1个小时或1000个小时)单片机程序就不能正常用了,如到期之前断过电就从新计时,一旦到期锁定后再断电也不能正常用只能从新输入一次之前的程序。可以的话请帮忙加进下面的程序里。
#include<reg52.h>
sbit k1 =P3^4;        //按键
sbit led1 =P1^0;        //1
sbit led2 =P1^1;        //2
sbit led3 =P1^2;        //3
unsigned char n=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子程序
{ while(t--);   }                //延时子程序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while(1)  //扫描按键
      {
                if(k1==0)        //按键按下
        {
                       if(n==0)
                 {
                        led1 = 0;     //1
                   delay(60000);       //延时

                          led2 = 0;           //2

                      delay(60000);      //延时
                            led1 = 1;            //1
                                   n=1;
                     }
         }

                if(k1==1)        //按键弹起
           {
                       if(n==1)
              {
                          led2 = 1; //2

                    led3 = 0; //3
               delay(60000);       //延时
                    led3 = 1;                      //3
                     n=0;
                   }
            }
      }
}

楼主:
我用的是STC15F104W

网友A:
这不是很复杂的呢~之前我回答过你一次了,如果还是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楼主:
是要收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