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550连线问题

楼主:
这是图纸和实件,图纸上的9,P3,VCC分别应该连实件的哪根呀?

网友A(2016-08-06):
vcc接正极,9接数码管正极,p3接开启数码管的信号。

网友B:
首先确定晶体三极管引脚定义就能正确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晶体三极管引脚定义就能正确连接

太感谢了。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cc接正极,9接数码管正极,p3接开启数码管的信号。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清楚,三极管不知道管脚,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E:
8550是PNP管,E极接VCC,B极接控制端,低电平驱动有效,C极输出驱动电流。

网友F:
有箭头的为e交叉的为b,剩下的为c

网友G:
你是从另一个贴里截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