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的烧录器,给AT89C2051烧录程序?

楼主:
用线将他们对应的插口连接,然后烧录,这样行吗??

网友A(2016-08-07):
这是图片

网友B:
LZ,这个锁紧座显然不适用于2051,如果这个烧录器软硬件支持2051的话,可以用转换卡方法来解决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这个锁紧座显然不适用于2051,如果这个烧录器软硬件支持2051的话,可以用转换卡方法来解决更方便。

能不能接线,让他们p1.0对p1.0这样烧录呢

网友C:
可以用USB啊,或者串口转usb

网友D:
这锁存器锁不了吧…

网友E:
把接口一根线一根线按定义接上去,只要程序适合,就可以。

网友F:
AT 的芯片和STC的下载方式都不一样,你这个应该是STC 的下载,不能下载AT 芯片

网友G:
楼上正解,要用AT芯片的下载软件下载,一般淘宝卖家有相关资料

网友H:
USB或者串口都可以、

网友I:
我有一个专用的下载器,自己做的pcb,你要的话可以加我的QQ1395951273,有相关的监控程序和pcb文件。

网友J:
有专用下载的软件,烧录时候要打开单片机

网友K:
我也需要Q

网友L:
串口转usb

网友M:
你把转接板弄丢了,我的也这种情况,sTC有可完全代替89C2051的片子,能串行下载,把这个丢掉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USB啊,或者串口转usb

两码事。

网友O(2017-12-18):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怎么操作的

网友P:
你这个底座明显不适配啊,可以直接把烧录器的相应接口,连到单片机的定义接口啊

网友Q:
用一个STC官网的下载器,然后用一个转usb线接上单片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R:
在电脑上,用keil点下载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