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飞行器的一些心得

楼主(2016-08-07):
四轴,四旋翼飞机,利用四个螺旋桨叶可以让一个飞机飞起来。
电机分1、2、3、4按逆时针排,1、4为前头两电机左边为1右边
4,后头两电机后左2后右3.1、3电机正转2、4电机反转再加上螺
旋叶的往下力的方向安装配上软件PID给电机的PWM就可以让电机
转动并且稳定的飞起来.
而这块PID的算法也就是四轴飞行器能够稳定飞起来的核心算法了。
首先四轴飞行器除了PID运算外还有就是姿态解算了,也就是利用
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计融合计算欧拉角,这就是姿态解算。
算出的角度在PID运算里做第一层pid运算,称做飞机的水平、及
旋转角度飞行控制,而第二层运算称为飞机的稳定飞行控制,主
要是依靠三轴陀螺仪做PID运算从而达到飞机的X,Y,Z轴的平稳飞行。
这两个核心的问题如果都解决了那么恭喜你四轴已经入门了。

楼主:
本人四轴飞行器已经生产出货,就是在做气压计定高上遇到一些问题,就是Z轴加速度计直接读取的数值受飞机震动影响会往一个方向偏,或偏大或偏小,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相关问题可以一起探讨分享下

网友A(2016-09-20):
姿态解算有用到四元数吗?

楼主:
目前主流的姿态解算都是用到四元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