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6-08-09):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可声控的一个台灯,但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迟迟未解决,还望大神帮助。
是这样的:

    我的LED灯是3v额定电压;但是我现在用5v电源直接驱动(没有接电阻),8个io口输出高电平灯亮,输出低电平灯灭(每个io口都并联了4个led,总共4*8=32个led),但是灯居然不够亮。我之前接成io口输出高点平灯亮然后接上拉电阻做驱动,灯很亮,但是灯不受控制,我知道是我电阻太小(47欧),后来接330欧的,但是灯也不够亮,但是灯受io口控制了。

   我想请问大家,为什么我用5v电源直接驱动(没有接电阻),8个io口输出高电平灯亮,输出低电平灯灭(每个io口都并联了4个led),但是灯居然不够亮??额定电压才3v,按理来说不是都要亮炸了吗??

网友A:
还是上原理图吧,看着累。LED的亮不亮,看的是流过的电流。

网友B:
每个口的输出电流也是有限的,驱动电流不大,也就不太亮

网友C:
你每个口接1个试试,可能是单片机输出电流太小

网友D:
并不是电压的问题,而是电流的问题了,每个引脚所承受的电流最好不要超过20mA,一个LED算10mA,并联4个就是40mA,单片机输出引脚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E:
灯很亮但不受控制,是因为你接了上拉电阻的缘故与 IO 口没半点关系
灯不够亮但受控制,是因为接对了 IO 口但所接电阻偏大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口的输出电流也是有限的,驱动电流不大,也就不太亮

但是我阳极直接接电源,电流也不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每个口接1个试试,可能是单片机输出电流太小

都试过了   一样的  后来就改成了io口输出低电平灯亮     ,但是灯还是不怎么亮?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   一样的  后来就改成了io口输出低电平灯亮     ,但是灯还是不怎么亮?

灯比较多的话建议不要直接用IO口直接驱动因为单片机每个IO口可以out或者in的电流都很小,你可以用开关三极管来控制,利用IO口的高低电平控制开关三极管的导通与截至来实现led灯的亮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比较多的话建议不要直接用IO口直接驱动因为单片机每个IO口可以out或者in的电流都很小,你可以用开关三 ...

所以我是二极管阳极和5v电源正极相连,没加电阻  但是灯还是不怎么量

网友G:
有没有上拉电阻?一般都不用单片机来做驱动,一般都是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接单片机完成控制。或许是LED需要的电流比较高,单片机输出估计不够。我也是小白,认知就这么多,有说错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H:
单片机驱动电流太小了

网友I:
理论是,实际不一定

网友J:
单片机驱动电流太小,要加驱动电路。

网友K:
芯片输出电流能力不够,要用三极管扩流,或换驱动能力大的单片机

网友L:
楼主似乎没考虑到电流的问题,驱动LED的电流不够,电源的输出功率不够,需要找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源,一般我们都是用开关电源

网友M:
我怎么觉得不接驱动电阻,有可能使驱动电流过大,烧了IC呢

网友N:
是什么单片机、驱动能力咋样,LED要足够亮要电流5mA以上吧,8个40mA

网友O:
单片机一般IO的驱动电流有限,不能带动大的负载,且它是灌电流的。
建议改成IO低电平点亮,最好是外加驱动,如ULN2803。

网友P:
电流测过没有啊?

网友Q:
不同的单片机iO驱动能力不同 ,有的很差 ,接电阻的话,是上拉,会更亮,总之还是上图吧 ,描述挺累的

网友R:
建议你用三极管驱动要多少亮度都可以的

网友S:
你芯片输出电流不够,你可以通过IO口控制开关三级管,三极管控制LED

网友T:
一般IO口电流都不大,你这样接法很容易损坏芯片,最好加驱动来带

网友U:
还是上原理图吧,

网友V:
每个接口都试试

网友W:
做放大电路吧,真心没有这么干的,会烧芯片的
q联系1160188484

网友X:
电流有没有测过,电流和电压要兼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