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3842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09):
接到一个坏的电动车充电器,打开检查发现8N60损坏,UC3842损坏,3842的启动电阻损坏,整流桥的两个二极管损坏,电源侧保险烧了,更换这些元器件后上电实验输出端无任何显示指示灯全不亮,检测3842的7脚电压在10~13V之间跳变8脚电压0.9V左右,于是又更换了一个新的3842上电后还是如此,卸下3842直接测量板子7脚电压是60V又检测启动电容35V47uf检测发现电容也坏了又换了电容装上3842在上电还是这样没反应这就不明白了这玩意也没什么了,这样的检查和更换差不多高压侧元器件几乎全换了为什么会这样还请高手师傅指教一下,为什么3842装上了马上7脚的电压就被拉低了,而且3842的8脚还没有5V,不装3842就没事板子7脚电压可以到60V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A:
除启动电阻,电容,还有作为主要提供电源的整流二极管,应重点检查

网友B:
像你遇到的这种情况,如果为了使用,建议放弃旧的,再买一个新的充电器。如果为学技术或是玩,可以尝试,但有难度。
     换上新元件无反应,查找场管栅极到3842第六脚之间的电阻是否失效?这个电阻断路,场管将无推动信号,肯定不工作。其次再查场管漏极到300V接地之间有一小阻值、大功率电阻是否烧坏。
   换好元件试机一定要串联白炽灯,保证场管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