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此程序报警怎么处理,有何影响

楼主(2016-08-10):
#include <AT89X0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Key_UP            P3_0    //上调温度
#define Key_DOWN          P3_1    //下调温度
#define Key_SET           P1_7    //设定键(温度设定,长按开电源)
#define RelayOutPort      P3_5    //继电器输出
#define LEDPort           P1      //LED控制口
#define LEDOneC           P3_2    //LED DS1控制(百位)
#define LEDTwoC           P3_3    //LED DS2控制(十位)
#define LEDThreeC         P3_4    //LED DS3控制(个位)
#define TMPort       P3_7   //DS1820 DataPort
unsigned char code LEDDis[]={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0-9的LED笔划,0xFF为空,0xF7为负号
static unsigned char bdata StateREG; //可位寻址的状态寄存器
sbit DS1820ON = StateREG^0;           //DS1820是否存在
sbit SetTF = StateREG^1;              //是否是在温度设置状态
sbit KeySETDown = StateREG^2;         //是否已按过SET键标识
sbit PowTF = StateREG^3;              //电源电源标识
sbit KeyTF = StateREG^4;        //键盘是否允许
//sbit KeySETDowning = StateREG^5;    //SET是否正在按下
static unsigned char bdata TLV _at_ 0x0029;         //温度变量高低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bdata THV _at_ 0x0028;
static signed char TMV;       //转换后的温度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V,TempKeyV;      //键值
static signed char TMRomV _at_ 0x0027;    //高温限制
static signed char TMSetV _at_ 0x0026;    //温度设定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KSDNum;    //SET键连按时的采集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IntNum,IntNum2,IntNum3;    //中断发生次数,IntNum用于SET长按检测,IntNum2用于设定状态时LED闪烁
static signed char LED_One,LED_Two,LED_Three; //LED的显示位 LED_One为十位,LED_Two为个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Sign; //负号标识
void main(void)
{
void InitDS1820(void);   //定义函数
void ROMDS1820(void);
void TMVDS1820(void);
void TMRDS1820(void);
void TMWDS1820(void);
void TMREDS1820(void);
void TMERDS1820(void);
void ReadDS1820(void);
void WriteDS1820(void);
void Delay_510(void);
void Delay_110(void);
void Delay_10ms(void);
void Delay_4s(void);
void V2ToV(void);
StateREG = 0;   //初始化变量
SetTF = 1;
PowTF = 1;    //关电源
THV = 0;
TLV = 0;
TMV = 0;
KeyV = 0;
TempKeyV = 0;
KSDNum = 0;
IntNum = 0;
IntNum2 = 0;
IntNum3 = 0;
LED_One = 0;
LED_Two = 0;
InitDS1820(); //初始化
ROMDS1820(); //跳过ROM
TMERDS1820(); //E2PRAM中温度上限值调入RAM
InitDS1820(); //初始化
ROMDS1820(); //跳过ROM
TMRDS1820(); //读出温度指令
ReadDS1820(); //读出温度值和上限值
TMSetV = TMRomV; //拷贝保存在DS18B20ROM里的上限值到TMSetV
EA = 1;      //允许CPU中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TMOD = 0x1;    //设定时器0为模式1,16位模式
TH0=0xB1;
TL0=0xDF;     //设定时值为20000us(20ms)
TR0 = 1;     //开始定时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外理中键扫描和显示
void KeyAndDis_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B1;
TL0=0xDF;     //设定时值为20000us(20ms)
LEDPort = 0xFF;
if (!Key_UP)
    KeyV = 1;
if (!Key_DOWN)
    KeyV = 2;
if (!Key_SET)
    KeyV = 3;
//KeySETDowning = 0; //清除
if (KeyV != 0)      //有键按下
    {
      Delay_10ms();   //延时防抖 按下10ms再测
      if (!Key_UP)
        TempKeyV = 1;
      if (!Key_DOWN)
        TempKeyV = 2;
      if (!Key_SET)
        TempKeyV = 3;
      if (KeyV == TempKeyV)   //两次值相等为确定接下了键
        {
          if (KeyV == 3)      //按下SET键,如在SET状态就退出,否则进入
            {
        //KeySETDowning = 1; //表明SET正在按下
              PowTF = 0;      //电源标识开
        if (!KeyTF)
              if (SetTF)
          {
                   SetTF = 0;    //标识位标识退出设定
           InitDS1820(); //初始化
          ROMDS1820(); //跳过ROM
          TMWDS1820(); //写温度上限指令
           WriteDS1820(); //写温度上限到DS18B20ROM
           WriteDS1820(); //写温度上限到DS18B20ROM
           WriteDS1820(); //写温度上限到DS18B20ROM
           InitDS1820(); //初始化
          ROMDS1820(); //跳过ROM
          TMREDS1820(); //温度上限值COPY回E2PRAM
          }
              else
                SetTF = 1;
              if (!KeySETDown) //没有第一次按下SET时,KeySETDown标识置1
                KeySETDown = 1;
              else
                KSDNum = KSDNum + 1; //前一秒内有按过SET则开始计数
            }
          if (SetTF) //在SET状态下
            {
              if ((KeyV == 1) && (!KeyTF))
                TMSetV = TMSetV + 1;    //上调温度
              if ((KeyV == 2) && (!KeyTF))
                TMSetV = TMSetV - 1;    //下调温度
              if (TMSetV <= -55)          //限制温度上下限
                TMSetV = -55;
              if (TMSetV >= 125)
                TMSetV = 125;
            }
   if ((!KeyTF) && (IntNum3 == 0)) KeyTF = 1; //当键盘处于可用时,锁定
        }
      if (KeySETDown)         //在2秒内按下了SET则计中断发生次数用于长按SET时计时用
        IntNum = IntNum + 1;
      if (IntNum > 55)     //中断发生了55次时(大约1.2秒)75为1.5秒左右
        {
          IntNum = 0;
      KeySETDown = 0;
          if (KSDNum == 55)      //如一直长按了SET1.2秒左右
            {
              RelayOutPort = 1; //关闭继电器输出
              PowTF = 1;         //电源标识关
              LEDOneC = 0;
              LEDTwoC = 0;
              LEDThreeC = 0;
              LEDPort = 0xBF;      //显示"--"
              Delay_4s();        //延时
              LEDOneC = 1;
              LEDTwoC = 1;      //关显示
              LEDThreeC = 1;
              Delay_4s();
        IntNum = 0;
        IntNum2 = 0;
        IntNum3 = 0;
            }
          KSDNum = 0;
         }
    }
KeyV = 0;
TempKeyV = 0;   //清空变量准备下次键扫描
if (!PowTF)
    {
      InitDS1820(); //初始化
      ROMDS1820(); //跳过ROM
      TMVDS1820(); //温度转换指令
      Delay_510();
      Delay_510(); //延时等待转换完成
      InitDS1820(); //初始化
      ROMDS1820(); //跳过ROM
      TMRDS1820(); //读出温度指令
      ReadDS1820(); //读出温度值
      V2ToV();        //转换显示值
      if (TMV > TMSetV)   //根据采集到的温度值控制继电器
        {
          RelayOutPort = 0;
      }
      else
      {
          RelayOutPort = 1;
    }
      if (SetTF) IntNum2 = IntNum2 + 1; //用于闪烁计数
      if (IntNum2 > 50 ) IntNum2 = 0;
    if (KeyTF) IntNum3 = IntNum3 + 1; //用于防止按键连按
    if (IntNum3 > 25)
     {
      IntNum3 = 0;
      KeyTF = 0;
     }
      if ((SetTF) && (IntNum2 < 25)) goto InitEnd; //计数在后半段时显示
      LEDPort = LED_One;
      LEDOneC = 0;
      Delay_510();
      LEDOneC = 1;    //显示百位数
      LEDPort = LED_Two;
      LEDTwoC = 0;
      Delay_510();
      LEDTwoC = 1;    //显示十位数
      LEDPort = LED_Three;
      LEDThreeC = 0;
      Delay_510();
      LEDThreeC = 1;    //显示个位数
    }
InitEnd:;
}
void V2ToV(void) //数值转换
{
TLV = TLV >> 4;
THV = THV << 4;    //读出的高低位数值移位
TMV = TLV | THV;   //合并高低位放入TM为实际温度值
Sign = 0;
if (SetTF || !Key_SET)
    Sign = TMSetV >> 7;          //取符号
else
     Sign = TMV >> 7;
if (Sign)
   {
   if (SetTF || !Key_SET)
     {
        LED_One = (~(TMSetV-1)) / 100;          //SET状态下显示设定值
        LED_Two = ((~(TMSetV-1)) - LED_One * 100)/10;
       LED_Three = (~(TMSetV-1)) - LED_One * 100 - LED_Two * 10;
     }
   else
     {
        LED_One = (~(TMV-1)) / 100;        //转换百位值
        LED_Two = ((~(TMV-1)) - LED_One * 100)/10;
       LED_Three = (~(TMV-1)) - LED_One * 100 - LED_Two * 10;
     }
   }
else
   {
   if (SetTF || !Key_SET)
     {
        LED_One = (TMSetV) / 100;          //SET状态下显示设定值
        LED_Two = (TMSetV - LED_One * 100)/10;
       LED_Three = TMSetV - LED_One * 100 - LED_Two * 10;
     }
   else
     {
        LED_One = (TMV) / 100;        //转换百位值
        LED_Two = (TMV - LED_One * 100)/10;
       LED_Three = TMV - LED_One * 100 - LED_Two * 10;
     }
   }
//转LED字段
if (LED_One) //超过百时十位的处理
   LED_Two = LEDDis[LED_Two];
else
   {
    if (LED_Two == 0)
     LED_Two = LEDDis[10];
    else
     LED_Two = LEDDis[LED_Two];
   }
if (Sign)
   LED_One = LEDDis[11];
else
   {
    if (LED_One == 0)
     LED_One = LEDDis[10];
    else
     LED_One = LEDDis[LED_One];
   }
LED_Three = LEDDis[LED_Three];
}
void InitDS1820(void)   //初始化DS1820
{
TMPort = 1;   //拉高TMPort
_nop_();      //保持一个周期
TMPort = 0;   //拉低TMPort
Delay_510(); //延时 DS1820复位时间要500us的低电平
TMPort = 1;   //拉高TMPort
_nop_();      //保持
Delay_110(); //延时110us 等待DS1820回应
if (!TMPort) //回应信号为低电平
    DS1820ON = 1;
else
    DS1820ON = 0;
Delay_110(); //延时
Delay_110();
TMPort = 1;   //拉高TMPort
}
void ROMDS1820(void) //跳过ROM匹配
{
#pragma asm
MOV A,#0CCH
MOV R2,#8
CLR C
WR1:
CLR P3_7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3_7,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3_7
NOP
DJNZ R2,WR1
SETB P3_7
#pragma endasm
}
void TMVDS1820(void) //温度转换指令
{
#pragma asm
MOV A,#44H
MOV R2,#8
CLR C
WR2:
CLR P3_7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3_7,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3_7
NOP
DJNZ R2,WR2
SETB P3_7
#pragma endasm
}
void TMRDS1820(void) //读出温度指令
{
#pragma asm
MOV A,#0BEH
MOV R2,#8
CLR C
WR3:
CLR P3_7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3_7,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3_7
NOP
DJNZ R2,WR3
SETB P3_7
#pragma endasm
}
void TMWDS1820(void) //写入温度限制指令
{
#pragma asm
MOV A,#04EH
MOV R2,#8
CLR C
WR13:
CLR P3_7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3_7,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3_7
NOP
DJNZ R2,WR13
SETB P3_7
#pragma endasm
}
void TMREDS1820(void)   //COPY RAM to E2PRAM
{
#pragma asm
MOV A,#48H
MOV R2,#8
CLR C
WR33:
CLR P3_7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3_7,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3_7
NOP
DJNZ R2,WR33
SETB P3_7
#pragma endasm
}
void TMERDS1820(void)   //COPY E2PRAM to RAM
{
#pragma asm
MOV A,#0B8H
MOV R2,#8
CLR C
WR43:
CLR P3_7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3_7,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3_7
NOP
DJNZ R2,WR43
SETB P3_7
#pragma endasm
}
void WriteDS1820(void) //写入温度限制值
{
#pragma asm
MOV A,26H      //发出4EH写ROM指令后连发两个字节分别为上下限
MOV R2,#8
CLR C
WR23:
CLR P3_7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3_7,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3_7
NOP
DJNZ R2,WR23
SETB P3_7
#pragma endasm
}
void ReadDS1820(void) //读出温度值
{
#pragma asm
MOV R4,#3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高温限制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29H ;           // 低位存入29H(TEMPER_L),高位存入28H(TEMPER_H),高温限制位存入27H(TMRomV)
RE00:
MOV R2,#8
RE01:
CLR C
SETB P3_7
NOP
NOP
CLR P3_7
NOP
NOP
NOP
SETB P3_7
MOV R3,#09
RE10:
DJNZ R3,RE10
MOV C,P3_7
MOV R3,#23
RE20:
DJNZ R3,RE20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pragma endasm
}
void Delay_510(void) //延时510微秒
{
#pragma asm
MOV R0,#7DH
MOV R1,#02H
TSR1:
DJNZ R0,TSR1
MOV R0,#7DH
DJNZ R1,TSR1
#pragma endasm
}
void Delay_110(void) //延时110微秒
{
#pragma asm
MOV R0,#19H
MOV R1,#02H
TSR2:
DJNZ R0,TSR2
MOV R0,#19H
DJNZ R1,TSR2
#pragma endasm
}
void Delay_10ms(void) //延时10ms
{
#pragma asm
MOV R0,#19H
MOV R1,#0C8H
TSR3:
DJNZ R0,TSR3
MOV R0,#19H
DJNZ R1,TSR3
#pragma endasm
}
void Delay_4s(void) //延时4s
{
#pragma asm
MOV R2,#28H
TSR5:
MOV R0,#0FAH
MOV R1,#0C8H
TSR4:
DJNZ R0,TSR4
MOV R0,#0FAH
DJNZ R1,TSR4
DJNZ R2,TSR5
#pragma endasm
}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00.c...
assembling 00.src...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UP
    MODULE:  00.obj (_00)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SCDIV
    MODULE:  00.obj (_00)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IMUL
    MODULE:  00.obj (_00)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SIDIV
    MODULE:  00.obj (_00)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SCDIV
    MODULE:  00.obj (_00)
    ADDRESS: 0054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IMUL
    MODULE:  00.obj (_00)
    ADDRESS: 0062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SCDIV
    MODULE:  00.obj (_00)
    ADDRESS: 0071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IMUL
    MODULE:  00.obj (_00)
    ADDRESS: 007F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SIDIV
    MODULE:  00.obj (_00)
    ADDRESS: 00A2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SCDIV
    MODULE:  00.obj (_00)
    ADDRESS: 00BD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IMUL
    MODULE:  00.obj (_00)
    ADDRESS: 00CB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SIDIV
    MODULE:  00.obj (_00)
    ADDRESS: 00E0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SCDIV
    MODULE:  00.obj (_00)
    ADDRESS: 00F6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IMUL
    MODULE:  00.obj (_00)
    ADDRESS: 0104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SIDIV
    MODULE:  00.obj (_00)
    ADDRESS: 0119H
Program Size: data=32.0 xdata=0 code=1164
"00" - 0 Error(s), 15 Warning(s).

网友A:
关于温度的处理程序,可以找到下面这行代码ReadDS1820(); //读出温度值和上限值,然后在这个下面加入你自己的,关于温度处理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温度的处理程序,可以找到下面这行代码ReadDS1820(); //读出温度值和上限值,然后在这个下面加入你自己 ...

下面那么多的警告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关于温度的处理程序,可以找到下面这行代码ReadDS1820(); 然后写出自己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