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需要什么基础知识

楼主(2016-08-10):
单片机需要什么基础知识

网友A:
数字电路,汇编语言或C语言编程,入门容易,知道一点就够了,想学好,当然牵涉到内容较多

网友B:
数电  模电  基础编程  Altum好多呢

网友C:
数电,模电

网友D:
数电模电C语言

网友E:
数电,模电略知一点就行,要学C语言,会汇编更好。

网友F:
看懂 二极管  继电器这类的就可以入手,在学习一下138译码器等就进一步入门了

网友G:
A和D,然后汇编或者C

网友H:
入门只需要会C语言 数模电 可以从51开始 比较简单适合初学者学习

网友I:
数电。模电,C语言也会一点

网友J:
C语言,逻辑思维,C语言,C语言,C语言,C语言,C语言,C语言,C语言,C语言,C语言

网友K:
数电,模电,汇编语言,c语言,最重要的是编程思想。

网友L:
要懂点硬件知识 建议你先学习C语言编程 熟练以后在弄汇编 如果先汇编估计你很难学进去的

网友M:
C语言是基础  没有C语言基本看不懂程序

网友N:
C语言,数电模电,会查找资料,看原理图,看数据手册

网友O:
先学习C语言,c语言是编程基础

网友O:
也可以学习一下数电和模电的知识,作为入门

网友O:
可以学习一下C语言,是编程的基础

网友O:
也可以学习一下数电和模电的知识,是硬件的基础

网友P:
c语言 和基本电路知识就行 用到什么学什么 一点点就入门了

网友Q:
会C语言就最好了

网友R(2016-09-23):
汇编语言和C#就差不多了,具体的就是单片机的知识了,编程思想很重要

网友S:
C语言和单片机的知识

网友T:
C语言最重要的基础,+模电+数电+电路

网友U:
买本书,看看相关教学视频,慢慢来

网友V:
懂c,然后仔细看教程就好了

网友W:
推荐你看admin发的《金沙工作室的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C语言教程》系列

网友X:
数电 模电 C语言 这些是最基础的

网友Y:
电路分析=>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单片机基础=》后续学科
C语言(c++)

网友Z: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这个是基础。。。。 当然C语言肯定也是要会的。要不你就只能搭电路 不能编程啊。

网友AA:
 数字电路,汇编语言或C语言编程

网友AB:
基本的C语言,模电数电知识

网友AC:
刚开始学习一点简单的C语言,然后开始动手做边做边学,进步才能快点

网友AD:
首先重要的是兴趣,然后对数电 C语言知识有点基础,往后更深的就是模电等等,加油吧

网友AE:
模电数电c语电路设计软件如proteus等

网友AF:
数电模电然后就是兴趣了 持之以恒

网友AG:
 数电  模电  基础编程  Altum好多

网友AH:
数电模电c语言就是基础的,

网友AI:
基本要一些数字电路的知识,模拟电路的也要一些。 重点是了解接口、中断这一类的知识,本科的课程里面如《计算机硬件基础》的基础知识也很重要。 可以自己在网上买一块便宜些的电路板,可以自己做实验的,慢慢学,挺好的。 C语言必须会,因为单片机是那个C语言写程序的,你可以到网上下载谭浩强C设计第三版,这个对初学51单片机是绰绰有余,硬件的话模电数电也要了解

网友AJ:
模数电还有计算机的一点点浅层的东西就够了,不用特地看书,遇到东西百度即可,然后就是c语言,才入门只需要会一些基本语句就够了,接下来就是数据手册,有人指导最好。

网友AK:
c语言,51说明书

网友AL:
现在有好多系列教程,从51入门,基本零基础,找到一个视频,看下去,会学很多的,至于升级其他单片机,也会很容易

网友AM:
我觉得需要懂基本的数电模电和C语言知识,要深入学习的话应该再学计算机原理,用汇编来编程能深入理解

网友AN:
c语言 汇编 还有很多可以学,先从基础的c语言控制单片机

网友AO:
模电,数点,C语言,数据结构,然后加点c++/汇编就可以了

网友AP:
计算机基础,数电,模电,C语言

网友AQ:
数电  模电  基础编程

网友AR:
C语言是首先,然后就是各种电子、各种传感器知识,如果是51单片机无非就是IO口控制、中断系统、定时计数器、串口通讯之类的,弄懂了就可以算是入门了

网友AS:
介绍一本 C语言零基础的单片机教材。

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978-7-04-044532-9.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12-04962-003-01单片机实用教程
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55268-1.html

网友AS:
还需要学习一下数电和模电的知识基础
推荐张志良编著数电和模电的教材,主要特点是便于自学。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7-111-19362-8

配套《模拟电子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ISBN7-111-19361-X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ISBN978-7-111-21516-5

配套《数字电子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ISBN978-7-111-21517-2

网友AT:
c语言,电气工程

网友AU:
需要学习C语言,作为基础。当你真正写单片机程序的时候,你要查询对应芯片的数据手册,需要对IO口和寄存器进行设置。

网友AV:
模电数电

网友AW:
刚学单片机,老师说用汇编,准备开始重头学起,fighting!!

网友AX:
同样,入门。。

网友AY:
数电,模电,C语言,牵扯内容比较多,先入门,然后循序渐进

网友AZ:
数电、模电、电工、汇编、C语言,这些都很基础

网友BA:
C语言 高中数必修3课本的算法初步   进制转化

网友AI:
感觉并不太需要

网友BB:
电路图得看懂,现在最快使用c编写程序

网友BC:
需要汇编基础或者c语言基础还要数电基础,如果有了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BD:
基本的硬件知识,单片机的结构,硬件电子电路和模拟电子,数字电子,然后再了解汇编语言和C语言,

网友BE:
汇编语言 数电 模电

网友BF:
c语言,电路,模电,数电,

网友BG:
懂得一些C语言和一些基本的电路知识基础就行了

网友BH:
c语言,会用电脑上网找资料

网友BI:
入门的话会C语言就够了。 中后期要数电模电看得懂手册等,到这个阶段自然会懂,所以先学C入门。

网友BJ:
电路,C或汇编

网友BK:
C语言 模电 数电还有硬件

网友BL:
网上买个开发板,动手用起来,慢慢就入门了。

网友BM:
模电,数电,c语言

网友BN:
简单的c语言,焊板子的方法,proteus,keil,软件的使用,刻录软件等

网友BO:
买个开发板,可以很快入门的。

网友BP:
C语言基础要有,模电,数电,,

网友BQ:
电工电子技术、编程方面的知识(一般c语言)

网友BR:
学单片机就是要用单片机根据我们的需要驱动LED数码管、继电器、蜂鸣器、液晶屏等等外围器件,来实现智能化作品。C语言(或者汇编)是必须要学的,要驱动外围设备就要先了解像LED、三极管、继电器、数码管等等这些常用的元器件的知识。

网友BS:
编程,烧录软件使用.........数电模电,

网友BR:
利用面包板可以快速搭建实验电路,比用洞洞板焊接效率要高,从驱动LED灯开始学起,建议用STC15w408AS单片机做实验20脚的不到3元(内部集成了高精度可编程晶振、复位电路、ADC、内部有强推挽大电流输出)大大简化了电路,编程器也便宜只需10元左右,不推荐学89C51之类的古老单片机。

网友BT:
如果主要编程的话会c语言,能看懂电路图就行了

网友BU:
会c语言就好了。先了解单片机最小系统,最好有学习板,刚开始学着最简单的点亮LED,然后再慢慢深入。

网友BV:
学汇编主要是熟悉单片机用,实际上还是几乎都用C语言编程的。入门的话,数电模电这些肯定都需要,看你想做什么

网友BW:
c语言还有电路的基础知识

网友BX(2018-08-22):
如果是零基础的话一言半语也说不清楚你可以看一下这关于零基础学习单片机需要什么基础的帖子还不错

网友BY:
我有接触一些,大致需要数电、模电知识,电脑硬件方面的知识,比如汇编语言。

网友BZ:
c或者汇编语言还是要懂得点的,还有电路,数模电什么的

网友CA:
C语言,数字电路,计算机体系结构

网友CB:
基础的电子知识及爱他的心是基本条件

网友CC:
电子学基础  电脑  编程语言 这三个是必须的

网友CD:
应该是C语言吧,然后再懂点电子技术就好了

网友CE:
C语言基础

网友CF:
数字电路,C语言,微机原理,模电,入门差不多了

网友CG:
我刚刚开始学觉得用到的数电模电C语言比较多

网友CH:
模拟电路基础、数字电路基础、C语音功底即可

网友CI:
arduino需要一些简单的C语言基础,51单片机需要会C语言的一点指针的基础,STM32需要较好的C语言,总之单片机必备技能C语言,而且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自己的C语言可以得到巩固,C语言水平会越来越好,单片机和C语言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网友CI:
建议你先学习Arduino,arduino只需要一些简单的C语言基础,后学习51单片机,这需要一些简单的C语言中的指针,最后学习stm32,在这个学习之前你只需要有C语言基础即可,学习过程中你会学到一些简单的电子基础,并且C语言能力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如果非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的小伙伴,学习Arduino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自动化控制,参加比赛足够了

网友CJ:
第一步勇气,电子知识,某一个单片机的汇编语言,C语言,再买一个单片机的开发板(100块以内的)

网友CK:
程序、原理图和PCB设计都是基本必备的知识。程序可以从一些简单的例程开始看起。原理图和PCB设计我用的是AD,我也是刚刚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