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接地在实际中是怎么接的

楼主(2016-08-10):
电路接地在实际中是怎么接的

网友A:
单电源供电,接负极吧!难道这有问题??

网友B:
模拟地直接接机壳,就是标准的零电位。数字地是所有的地接在一起。

网友C:
接地有两种情况,第一是用电器真正与大地接通,常见的三心插座中间就有一条这样的接线,其作用是保护人身安全。第二是指电路板上的接地,大致也有两种含义,1.公共端,2.零电位基准。这个不一定真的与大地连通。实际中大多以主电源负端或正端为地,当然两者只能取其一。习惯上,单一电源的时候,多使用主电源负端为接地。有些需要正负双电源的场合,一般是两个电源的公共端当“地”。
   地线一般较粗,往往与屏蔽金属片相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地有两种情况,第一是用电器真正与大地接通,常见的三心插座中间就有一条这样的接线,其作用是保护人身安 ...

问个问题,飞机上面的三口插座,地是接到哪里的?

网友E:
一般是接电源负极。

网友F:
零电位啊

网友G:
接你电路中的0电位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