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一个简单的按键问题,谢谢。

楼主(2016-08-11):
代码如下,其中set_flag是全局变量,为什么我按K1使能键,就第一下有用,后面再按K1键都没用。。。。。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if (enable == 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enable == 0&&set_flag==0)
                {
                        unsigned int i=0;
                        set_flag=1;
                        while  ((i<100)&&(enable==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10);
                                i++;
                        }
                   return set_flag;
           }
        }
        else if (enable == 0&&set_flag==1)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enable == 0&&set_flag==1)
                {
                        unsigned int i=0;
                        set_flag=2;
                        while  ((i<100)&&(enable==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10);
                                i++;
                        }
                   return set_flag;
                 }
         }
        else if (enable == 0&&set_flag==2)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enable == 0&&set_flag==2)
                {
                        unsigned int i=0;
                        set_flag=0;
                        while  ((i<100)&&(enable==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10);
                                i++;
                        }
                 return set_flag;
                }
        }
    return set_flag;
}

void Flag_Scan()
{
                if (set_flag==1)
                {

                GUI_Line_Spark(4, 64, 131, 65, RED);

                }
                else if (set_flag == 2)
                {

                GUI_Line_Spark(4, 128, 131, 129, RED);
                }
                 else if (set_flag == 0)
                {

                        GUI_Line(4, 64, 131, 65, RED);
                         GUI_Line(4, 96, 131, 97, RED);
                         GUI_Line(4, 128, 131, 129, RED);
                }
}

main()

{
Key_Scan();
Flag_Scan();
}

楼主:
难道是因为,我在定义全局变量的时候,给他赋初值0,这个原因吗》?

网友A:
这条语句是啥意思
unsigned char Key_Sc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语句是啥意思
unsigned char Key_Scan()

就是看按键有没有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