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器的原理与匹配方法

楼主(2016-08-11):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品质家居生活需求越来越强烈。自动控制也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而无线遥控器开关也成为了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无线遥控器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现在所用的电视机遥控器就是最常见的无线遥控器了,越来越多的人们接触到无线遥控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那么,无线遥控器的原理与匹配方法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什么是无线遥控器:
  无线遥控器是利用无线电信号对远方的各种机构进行控制的遥控设备。这些信号被远方的接收设备接收后,可以指令或驱动其它各种相应的机械或者电子设备,去完成各种操作,如闭合电路、移动手柄、开动电机,之后再由这些机械进行需要的操作。作为一种与红外遥控器相补充的遥控器种类,目前在车库门、卷帘门、自动门、电动门、道闸门遥控控制,智能家居控制、防盗报警器,工业控制以及无线智能家居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现代的遥控器,主要是由集成电路电板和用来产生不同讯息的按钮所组成。随着科技的进步无线遥控器也扩展到了许多种类,常见就是是家电常用的红外遥控模式和防盗报警设备中所用的无线电遥控模式。
  二、无线遥控器原理构成:
  (1)发射部分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即遥控器和发射模块。
  (2)接收部分一般来说也分为两种类型,即超外差和超再生接收方式,超再生解调电路也称超再生检波电路,它实际上是工作在间歇振荡状态下的再生 检波电路。超外差式解调电路和超外差收音机相同,它是设置一本机振荡电路产生振荡信号,和接收到的载频信号混频后,得到中频信号,经中频放大和检波,解调出数据信号。
  三、无线遥控器原理:
  无线遥控器常见的有2种,一种是家电常用的红外遥控模式,另一种是防盗报警设备、门窗遥控、汽车遥控等等常用的无线电遥控模式。无线遥控的原理就是发射机把控制的电信号先编码,然后再调制,红外调制或者无线调频、调幅,转换成无线信号发送出去。接收机收到载有信息的无线电波接收,放大,解码,得到原先的控制电信号,把这个电信号再进行功率放大用来驱动相关的电气元件,实现无线的遥控。
  四、无线遥控器匹配方法:
  配制无线遥控器时一定要弄清楚遥控的工作频率(315MHz/433MHz或其它频率)和发射芯片型号。特点:发射距离(50米到1000米不等,常用的金属外壳的遥控器距离100米,塑料外壳遥控器150米,大功率带天线的塑料外壳遥控1500米)。遥控器常用27A/23A电池,电压DC12V,电流:8MA。
  1、学习码遥控器:常用发射芯片EV,HS,LX。SC (1527/2240),HCS101等。配对的接收为主机内带有程序的存贮IC,单片机等,如PIC16F630,PIC16F505,PIC16F629等。
  2、滚动码遥控器:常用的发射芯片有HCS301/200/201等,配对的接收的型号和功能和学习码遥控器一样。
  3、固定码遥控器:又称编码遥控器,焊码遥控器,常用发射芯片PT,SC,HS,LX (2260/2262/2264),配对接收芯片为PT,SC,LX,HS(2270/2272/2294)。固定码芯片一定要区分发射和接收的振荡电阻的匹配值,匹配振荡电阻时请注意芯片的前缀和后缀。

网友A:
正想改装一个无线遥控的风扇(原为红外遥控,睡得迷迷糊糊时遥控器总是对不准风扇,故想改为无线遥控。)手头正好有一个LED的无线遥控,简洁的电路[见图],距离5~6M,却发现不好改装,不知各位有无更好的简洁可靠方法提供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2016-09-30):
自己也想改装个

网友C:
有没有比较完整的实例以便操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