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AC转5V DC阻容降压器件参数具体怎么选??

楼主(2016-08-11):
半波整流,那D2的作用是什么?C1降压电容放电怎么理解?R5什么作用?
各器件的参数选择是怎么计算的?
求各位大师赐教啊!

网友A:
这个问题详细的解释可以百度,这里展开说篇幅太长。其实阻容降压电源需要考虑三个部分:1.降压电容计算。大概1微法可以提供26ma的电流,比如需要输出100毫安,降压电容应当是4微法。这种电源具有恒流特性,不适合用在负载变动大的场合。2.限流电阻,上电瞬间,由电容特性可知,电流会很大,必须加以限制,即串联合适的电阻限流,否则有可能损坏元件。3.放电电路 。当停用之后,电容上的残余电荷如果不释放,可能电击伤人,加上放电电路,可避免发生。
      万变不离其宗,依照上面分析,就容易了。

网友B:
这种电路成本虽低,但不安全。现在一般不用了,替代的是开关电源,成本略高些,比较安全,且输出电流大,体积小,效率高。

网友C:
LZ,D2的作用是整流,C2 是降压电容 R1 为它的泄放电阻,R5 在电路中起到恒压作用

这种电路的安不安全在于元器件用料是否讲究,还有电路是非隔离式降压直流电源只适用于小电流及人体非接触的场合。

网友D:
69*1=69ma

网友E:
D2提供另外半波回路,否则电容充满后就不工作了,R5为负载,全波整流1UF69毫安,本图电流减半

网友F:
首先根据负载电流选取降压电容的、容量 然后再根据需求电源电压选择稳压管  在根据电容的容量选择放电电阻

网友G(2018-11-16):
怎么图为什么感觉电源和地都是反的啊 L代表火线 N代表零线 为什么要这样画呢?

网友H(2021-12-27):
这种电路应用于人身体不能有接触,否则违反安全用电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