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单元板怎么无限循环

楼主(2016-08-12):
while(1){    }就是无限循环

网友A:
请把程序加到这个电路上,演示一下,我的电路图改好的地址在:http://www.51hei.com/bbs/dpj-54534-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while(1){    }就是无限循环

我是想第二次循环的时候去掉空字符,字体连贯着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把程序加到这个电路上,演示一下,我的电路图改好的地址在:http://www.51hei.com/bbs/dpj-54534-1.html

不会弄你这个啊。不会制图,我是自学的

网友C:
修改数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弄你这个啊。不会制图,我是自学的

学单片机,看看这三个软件:wave,keil 与proteus!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