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试验wifi视频小车

楼主(2016-08-11):
1。车体是买的和摄像头是买的(自己做不了)
2。路由器是买的(刷机太麻烦)
3。app网上找的(不会安卓编程)
4。控制板自己焊接的(就会点这个了)

然后就有了下面的wifi视频小车。。。。。。。。。。。。。。。

楼主:
app的截图

楼主:
网上找的app

楼主:
参考电路图

楼主:
我写的下位机汇编代码
仅仅供坛友参考
未经过本人授权,严禁用于商业!!!

;试验手机wifi视频遥控坦克汇编代码
;11.0592MHz晶振+AT89C2051/4051
;Lxa0最后修改于2016-8-7--V2.0
;t0备用,t1产生9600波特率
;前进(01)
;后退(02)
;左转(03)
;右转(04)
;停止(00)

org 0000h
ajmp mm               ;转主程序
org 0023h
ajmp ly               ;转串口接收

;主程序*******************************************************
org 0100h
mm:nop
mov p1,#0ffh           ;关闭全部
mov r0,#29h            ;取出串口数据后存放的首地址
mov r1,#00h            ;纪录取出串口数据的次数
mov r2,#00h            ;备用
mov r3,#00h            ;备用
mov r4,#00h            ;r4和r5短延时用
mov r5,#00h
mov r6,#00h            ;r6和r7长延时用
mov r7,#00h
mov 20h,#00h           ;20h设置wifi标志
mov 21h,#00h           ;21h设置动作标志
mov 22h,#00h           ;动作代码存放单元
mov sp,#4fh            ;设堆栈入口50h
mov scon,#50h          ;设置串口方式1,允许串口接收
mov pcon,#00h          ;设置波特率9600
mov tmod,#21h          ;T0设方式1,T1方式2(自动重装)
mov th1,#0fdh          ;T1设初始值
mov tl1,#0fdh          ;TH1=TL1=#0fdh(波特率9600)
clr et1                ;禁止T1中断
clr ri
clr ti
setb tr1               ;开T1定时器
setb es                ;开串口中断
setb ea                ;开总中断
mm1:nop
acall dz               ;动作
acall sgd              ;闪光灯
sjmp mm1

;接收并取出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指令*******************************
org 0023h
ly:clr ri              ;先清零串口接收中断位
mov 32h,sbuf           ;把接收到的指令数据放到32h单元
setb 00h               ;设置接收到数据的标志
ly00:reti

;执行wifi指令转换*********************************************
org 0200h
dz:push acc
jnb 00h,dz00
mov a,32h              ;从32h单元取动作指令
cjne a,#01h,dz1        ;是前(01)?
mov p1,#0ffh           ;关闭全部
mov p1,#0ffh           ;关闭全部
nop
nop
mov p1,#11110101b      ;左右前进
mov p1,#11110101b      ;为保证可靠动作而执行2遍(下同)
sjmp dz00
dz1:mov a,32h
cjne a,#02h,dz2        ;是后(02)?
mov p1,#0ffh           ;关闭全部
mov p1,#0ffh           ;关闭全部
nop
nop
mov p1,#11111010b      ;左右后退
mov p1,#11111010b
sjmp dz00
dz2:mov a,32h
cjne a,#03h,dz3        ;是左(03)?
mov p1,#0ffh           ;关闭全部
mov p1,#0ffh           ;关闭全部
nop
nop
mov p1,#11111101b      ;左转
mov p1,#11111101b
sjmp dz00
dz3:mov a,32h
cjne a,#04h,dz4        ;是右(04)?
mov p1,#0ffh           ;关闭全部
mov p1,#0ffh           ;关闭全部
nop
nop
mov p1,#11110111b      ;右转
mov p1,#11110111b
sjmp dz00
dz4:mov a,32h
cjne a,#00h,dz00       ;是停止(00)?
mov p1,#0ffh           ;停止运行
mov p1,#0ffh
dz00:nop
mov 20h,#00h
mov 30h,#00h
mov 31h,#00h
mov 32h,#00h
mov 33h,#00h
mov 34h,#00h
pop acc
ret

org 0300h
sgd:clr p3.7           ;Gled闪烁发光
acall dys
setb p3.7
acall cys
ret

dys:mov r4,#00h        ;短延时
mov r5,#04h
dys1:djnz r4,dys1
dys2:djnz r5,dys1
ret

cys:mov r6,#00h        ;长延时
mov r7,#0ffh
cys1:djnz r6,cys1
cys2:djnz r7,cys1
ret

end

网友A:
太牛了,对路由器的固件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对路由器的固件有什么要求吗?

现在大都是用703N的型号

网友B:
车架不错,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架不错,哪家买的?

淘宝还不错商城买的~~~~~~~~~~

网友C:
能给我看看吗

楼主:
相关的资料全都发这了
你还想看啥?

网友D(2017-03-21):
和我一样。。。。呵呵。。。也想搞个玩玩。。学习了

网友E(2017-10-27):
看下   学习学习  也想搞一个

网友F(2018-08-29):
路由器哪买的,我都找不到

网友G(2018-10-26):
路由器上rx,tx在哪,拆开看一下是不是

网友H:
正在想自己也要做一个

网友I(2019-07-21):
楼主在吗?求安卓端app

楼主(2021-03-22):
这款小车最大的缺点:
图象像素太低
而且卡吨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