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多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并联的程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12):
51单片机实现多路DS18B20温度测量:http://www.51hei.com/bbs/dpj-20600-1.html

网友B: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P2^0  ;                                                        //液晶显示引脚定义 sbit RW=  P2^1  ; sbit EN=  P2^2  ; uint  t=0,dian=0; uchar LCD_LINE_ONE[16]={"tp1:           "};                //定义显示屏幕 uchar LCD_LINE_TWO[16]={"tp2:           "}; //uchar LCD_LINE_THR[16]={"                "};  int Tm; int  fushu=0 ; sbit DQ= P3^3;                                                                                    static unsigned char get_serial[]={                  //获取的八个DS18B20内部RAM64位序列号    224, 0,0,0,  184,  197, 50, 40,    215, 0,0,0,  184,  197, 51, 40   //  82, 0,0,0,  184,  197, 52, 40 // 101, 0,0,0,  184,  197,  53,40,   //60, 0,0,0,  184,  197,  54,40,    //11, 0,0,0,  184,  197,  55,40,     //47, 0,0,0,  184,  197,  56,40,          //185, 0,0,0,  184,  197,  49,40, }; void delay( ms )                                          //用于液晶显示的延时函数 {           int i ;           while(ms--)           {                for(i=0 ;i<5 ;i++ )  ;            } }  uchar Read_LCD_State()                                  //读取液晶显示的状态 {         uchar state;         RS=0;RW=1;EN=1;delay(1);         state=P0;         EN = 0;delay(1);         return state; } void LCD_Busy_Wait()                                 //如果忙则等待函数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         delay(5); }  void Write_LCD_Zhilin(uchar zl)                          //液晶显示写指令函数 {         LCD_Busy_Wait();         RS=0;RW=0;         EN=0;         P0=zl;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LCD_shuju(uchar date)             //液晶显示写数据函数 {         LCD_Busy_Wait();         RS=1;RW=0;         EN=0;         P0=date;         EN=1;         delay(1);         EN=0;         } void LCD_INIT()                                //液晶显示初始化 {     Write_LCD_Zhilin(0x38);          //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1);                                           Write_LCD_Zhilin(0x01);          // 显示清屏         delay(1);                                          Write_LCD_Zhilin(0x06);          // 光标移动设置         delay(1);         Write_LCD_Zhilin(0x0c);          // 开及光标设置         delay(1);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液晶显示写入函数 {         uchar i;         Write_LCD_Zhilin(p|0x80)        ;    //写地址高位为一         //Write_LCD_Zhilin(0x40|0x80)        ;         for(i=0;i<16;i++)         {                 Write_LCD_shuju(s[i]);                 delay(1);                  } } /***************************************************************************************/ void delays(int us)                                           //用于DS18B20的延时函数 { int s; for ( s=0; s<us; s++); } void rst(void)                                                //DS18B20初始化 { DQ = 1; delays(2); DQ = 0; delays(30); //精确延时 480~960us DQ = 1; delays(8);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ku)                //DS18B20写函数 { int i=0;      for (i=0;i<8;i++)     {                 DQ=0;                 DQ =ku&0x01;                 delays(3);                 DQ=1;                 ku>>=1;     } } void match_rom(unsigned char *rom)          //DS18B20匹配ROM函数 { unsigned char i; rst();                                                          //初始化 write(0x55);                                          //匹配ROM for(i=8;i>0;i--) {           write(*(rom+i-1)); }  } unsigned int read(void)                          //DS18B20读函数,每次读16位 {         int i=0;         unsigned int u=0;     for (i=0;i<16;i++)     {                 DQ=0;                 u>>=1;                 DQ=1;                 if(DQ) u|=0x8000;                 delays(4);      }     return (u); } int  read0(unsigned char *seria)        //读取对应温度值并转换函数 {      int temperature ;     unsigned int tp;     unsigned int lsb;     rst();                                  //初始化     write(0xCC);                  //跳过RAM         write(0x44);                  //温度转换         rst();                                  //再次初始化         write(0xCC);          match_rom(seria);    //匹配ROM函数调用                  write(0xBE);         //读取存储器指令         tp=read();                         //读取温度值         if((tp&0xf800)==0xf800)                //判断正负数             {                      fushu=1 ;                       tp=~tp+1 ;                     lsb=(unsigned int)(tp*6.25);                          dian=lsb%100;                  //取小数部分                                       temperature=lsb/100;                  }      else             {                     fushu=0;                     lsb=(unsigned int)(tp*6.25);                          dian=lsb%100;                                         temperature=lsb/100;               }       return(temperature); } /*****************************************************************************************/ void main() {       uint i ;           LCD_INIT();           EA=0 ;                 //使用DS18B20禁止任何中断           while(1)          {                         for(i=0;i<2;i++)                   {                               Tm=read0(get_serial+i*8);                                 if(i==0)                                   //判断是第几个的数据                                 {                                            if(fushu==0)                                           //判断是否加负号                                                 sprintf(LCD_LINE_ONE+5," %d", Tm);                                             if(fushu==1)                                                     sprintf(LCD_LINE_ONE+5,"-%d", Tm);                                         sprintf(LCD_LINE_ONE+10,".%d",dian);                //加入小数部分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LINE_ONE);                                  }                                 if(i==1)                                 {                                          if(fushu==0)                                                          sprintf(LCD_LINE_TWO+5," %d", Tm);                                             if(fushu==1)                                                      sprintf(LCD_LINE_TWO+5,"-%d", Tm);                                         sprintf(LCD_LINE_TWO+10,".%d",dian);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LINE_TWO);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