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程序——飞机游戏

楼主(2016-08-12):
#include <serial.c>    //包含串行处理模块
bit showclocksign;
bit showblocksign;
bit showfensign;
uchar count;
uint second;
uchar paoplace;
uint zongfen;
uchar speed=32;
idata    uint  free[16];     //定义行首处理空间
unsigned char idata *freep;    //定义指向该数组的指针
//****
gotoxy(uchar x,y)
{putbyte(0x1b);putbyte('['
);
putbyte((y%100)/10+0x30);
putbyte((y%10)+0x30);
putbyte(';');
putbyte((x%100)/10+0x30);
putbyte((x%10)+0x30);
putbyte('H');
}
//******************
clrscr()
{gotoxy(0,0); putbyte(0x1b); putstring("[J"); }

//**************
showpao()
{gotoxy(1,16); putbyte(0x1b); putstring("[K");
gotoxy(paoplace,16); putbyte('|');
gotoxy(1,17); putbyte(0x1b); putstring("[K");
gotoxy(paoplace-1,17);
putbyte('/');putbyte('H');putbyte('\\');

gotoxy(0,24);
}
//***************
uint bdata showp;
sbit outblock=showp^15;
showblock()             //showblock
{uchar i,j;uint bdata p;
uint st;

gotoxy(0,0);
for(i=15;i!=0;i--)
{putbyte('|');
   showp=free[i];
  st=0x8000;
  for(j=0;j!=16;j++)
   { if ((showp&st)!=0) putbyte('@');
     else putbyte(' ');
      st>>=1;
                     //showp=showp>>1;

    }
putbyte('|');CR;
}
gotoxy(0,24);
showblocksign=0;
}
//*************
showfen()
{gotoxy(6,19);
//putstring("得分: ");
putint(zongfen,1);
showfensign=0;
//putbyte(' ');
//puthex(free[15]/256); puthex(free[15]%256);
//gotoxy(0,24);
}
//******************************************************
void main(void)
{uchar idata c,i,j;bit k;
uint temp,notype;

serial_init();              // ET0=0;
putstring("\r\nSerial ready!\r\n");
start: ET0=1;clrscr();
putstring("飞机游戏"
   "\r\n
   "\r\n游戏控制方法:"
   "\r\n   操作者不动键盘10秒钟进入演示状态,按'a'或'4'飞机"
   "\r\n   左移,按'd'或'6'右移,按's'或'0'发弹,按'-'降低难度,"
   "\r\n   按'+'提高难度,按'p'立即进入演示状态。"
   "\r\n   按任何键开始游戏。");
while(!inbufsign);
zongfen=0;showblock();showfen();notype=1000;
gotoxy(0,19);        //putstring("lever: h-hard e-easy\r\n5-left 6-right 0-shot");
putstring("得分:\r\n级别: +:高 -:低\r\n5:左移 6:右移 0:发射");
gotoxy(7,20);putchar(speed,1);
for(i=0;i!=16;i++)
{free[i]=0;
}
        paoplace=9;showpao();
while(1) {
if (showblocksign) showblock();
  if (showfensign) showfen();
  if (free[0]!=0)
   {ET0=0;notype=1000;free[0]=0;gotoxy(0,22);putstring("结束!再玩一遍?(y/n)");
   while(getbyte()!='y');goto start;
   }
  notype--;if(notype==10){notype=1000;goto autoplay;}
  delay(100);
  if (notype>900) {gotoxy(0,22);putbyte(0x1b); putstring("[K");}
  if (inbufsign)
   { c=getbyte();notype=1000;
      switch (c)
   {case '5':                   //left move
   case 'a':
    paoplace--; if (paoplace==1) paoplace=2;
     showpao();
     break;
    case '6':                    //right move
   case 'd':
     paoplace++; if (paoplace==18) paoplace=17;
      showpao();
      break;
     case '=':
                        case '+':
speed--;
if (speed==0)speed=1;
gotoxy(7,20);
putchar(speed,1);
    break;
   case '_':
   case '-':
speed++;
if (speed==255)speed=254;
gotoxy(7,20);
putchar(speed,1);
    break;
   case 's':
     case '0':                        //shot
       for(i=15,j=1;i!=0;i--,j=16-i)
         {gotoxy(paoplace,i); putbyte('o');delay(50);
           putbyte(8);putbyte(' ');
                                       //free[i]=0xffff;
                         temp=0x0001<<(17-paoplace);
                         if((free[j]&temp)!=0)
{free[j]&= (temp^0xffff);zongfen+=10;showfensign=1;break;}

           }
             break;
                        case 'y': goto start;
       case 'p':
autoplay:  gotoxy(0,22);putbyte(0x1b); putstring("[K");putstring("游戏自动演示中。");
    ET0=1;speed=20;gotoxy(7,20);putchar(speed,1);
    do
          {
if (showblocksign) showblock();
     if (showfensign) showfen();

           for(i=15,j=1;i!=0;i--,j=16-i)
          {gotoxy(paoplace,i); putbyte('o');delay(50);
            putbyte(8);putbyte(' ');
                          temp=0x0001<<(17-paoplace);
                          if((free[j]&temp)!=0)
{free[j] &= (temp^0xffff);zongfen+=10;showfensign=1;goto again;}
            }
                         again:
     if (!(((free[5]&temp)!=0)||((free[4]&temp)!=0)))
                                        {if (k) {paoplace--;}
                                 else {paoplace++;}
     }
                                 if (paoplace==1){ paoplace=2; k=0;}
                                 if (paoplace==18) {paoplace=17;k=1;}
     if (free[0]!=0)  //if dead?
     {ET0=0;notype=1000;free[0]=0;
                                  //while(getbyte()!='y');goto start;
     break;
     }
                                 showpao();
    }while(!inbufsign);
      }
  }
}
}
//freep=free;
//putbytes(freep,1);
//getline(freep,1);

uint code *getcode;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char i;
TH0=31;TL0=00;
                      //1/32S
count++;
if (count==speed)    //11059200
{count=0;          //1s

         for(i=0;i<16;i++)
               {free[i]=free[i+1];
         }
            free[15]=*getcode;
        getcode++;if (getcode==1000) getcode=0;
                showblocksign=1;
                showclocksign=1;
         second++;               //1S
      if (second==3600) {second=0;showclocksign=1;}
                                // if (iftimeover) timeovercount++;
                                   //else timeovercount=0;
}
}
//serial.c 代码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仅需做简单调用即可完成串口输入输出的处理
//出入均设有缓冲区,大小可任意设置。
//可供使用的函数名:
//char getbyte(void);从接收缓冲区取一个byte,如不想等待则在调用前检测inbufsign是否为1。
//putbyte(char c);放入一个字节到发送缓冲区
//putbytes(unsigned char *outplace,j);放一串数据到发送缓冲区,自定义长度
//put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puts);发送一个定义在程序存储区的字符串到串口
//puthex(unsigned char c);发送一个字节的hex码,分成两个字节发。
//putchar(uchar c,uchar j);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asc码表达方式,需要定义小数点的位置
//putint(uint ui,uchar j);发送一个整型数据的asc码表达方式,需要定义小数点的位置
//delay(unsigned char d); 延时n x 100ns
//getline(char idata *line, unsigned char n); 获取一行数据回车结束,必须定义最大输入字符数
//CR;发送一个回车换行
//*************************************************************************
#include <w77e58.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LEN  10                      //size of serial transmission buffer
idata   unsigned char  outbuf[OLEN];      // storage for transmission buffer
unsigned char idata  *outlast=outbuf;       //最后由中断传输出去的字节位置
unsigned char idata  *putlast=outbuf;       //最后放入发送缓冲区的字节位置
#define  ILEN  2                      //size of serial receiving buffer
idata   unsigned char  inbuf[ILEN];
unsigned char idata *inlast=inbuf;          //最后由中断进入接收缓冲区的字节位置
unsigned char idata *getlast=inbuf;         //最后取走的字节位置
bit   outbufsign;                       //输出缓冲区非空标志有=1
bit   inbufsign;                        //接收缓冲区非空标志 有=1
bit   inbufful;                         //输入缓冲区满标志 满=1
#define CR putstring("\r\n")              //CR=回车换行
unsigned char code comready[]="com is ready!";
//*****************************
//延时n x 100n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d)          //在源程序开头定义是否用w77e58或22。1184M晶振
{unsigned char j;
do{ d--;
//110592 & 89c52
#ifndef cpuw77e58
    #ifndef xtal221184
j=21;                       //k=38 cpu80320  100us k=21 cpu 8052
#else
j=42;
#endif
#else
#ifndef xtal221184
j=38;
#else
j=76;
#endif
#endif
do {j--;} while(j!=0);
}while(d!=0);
}
//*****************************
//放入一个字节到发送缓冲区
putbyte(char c)
{uchar i,j;
  ES=0;                            //暂停串行中断,以免数据比较时出错?
if (outlast==putlast )
{      i=(0-TH1);
do{i--;j=36; do {j--;}while(j!=0); }while(i!=0);   //延时一个字节发送时间
}
    *putlast=c;                                //放字节进入缓冲区
     putlast++;                                //发送缓冲区指针加一
    if (putlast==outbuf+OLEN) putlast=outbuf;      //指针到了顶部换到底部
    if (!outbufsign)  {outbufsign=1;TI=1;  }       //缓冲区开始为空置为有,启动发送
    ES=1;
}
//******************************
//放一串数据到发送缓冲区
putbytes(unsigned char *outplace,unsigned char j)
{
int i;
for(i=0;i<j;i++)
{putbyte(*outplace);
  outplace++;
}
}
//******************************
putchar(uchar c,uchar j)
{
uchar  idata free[4];uchar data i;
i=0;
free[i++]=(c/100+0x30);
if (j==3) free[i++]='.';
free[i++]=(c%100)/10+0x30;
if (j==2) free[i++]='.';
if (j==2 && free[i-3]==0x30) free[i-3]=0x20;
free[i++]=(c%10)+0x30;
if (j==1 && free[i-3]==0x30) free[i-3]=0x20;
if (j==1 && free[i-3]==0x20 && free[i-2]==0x30) free[i-2]=0x20;
putbytes(free,i);
}
//******************************
putint(uint ui,uchar j)
{uchar idata free[6];
uchar data i;
i=0;
free[i++]=(ui/10000+0x30);
if (j==5) free[i++]='.';
free[i++]=((ui%10000)/1000+0x30);
if (j==4) free[i++]='.';
if (j==4 && free[i-3]==0x30) free[i-3]=0x20;
free[i++]=((ui%1000)/100+0x30);
if (j==3) free[i++]='.';
if (j==3 && free[i-4]==0x30) free[i-4]=0x20;
if (j==3 && free[i-4]==0x20 && free[i-3]==0x30) free[i-3]=0x20;
free[i++]=((ui%100)/10+0x30);
if (j==2) free[i++]='.';
if (j==2 && free[i-5]==0x30) free[i-5]=0x20;
if (j==2 && free[i-5]==0x20 &&  free[i-4]==0x30) free[i-4]=0x20;
if (j==2 && free[i-5]==0x20 &&  free[i-4]==0x20 && free[i-3]==0x30) free[i-3]=0x20;
free[i++]=(ui%10+0x30);
if (j==1 && free[i-5]==0x30) free[i-5]=0x20;
if (j==1 && free[i-5]==0x20 &&  free[i-4]==0x30) free[i-4]=0x20;
if (j==1 && free[i-5]==0x20 &&  free[i-4]==0x20 && free[i-3]==0x30) free[i-3]=0x20;
if (j==1 && free[i-5]==0x20 &&  free[i-4]==0x20 && free[i-3]==0x20 && free[i-2]==0x30) free[i-2]=0x20;
putbytes(free,i);
}
//***************************************
//发送一个定义在程序存储区的字符串到串口
putstring(unsigned char  *puts)
{for (;*puts!=0;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putbyte(*puts);
}
//*************************************
//发送一个字节的hex码,分成两个字节发。
unsigned char code hex_[]={"0123456789ABCDEF"};
puthex(unsigned char c)
{int ch;
ch=(c>>4)&0x0f;
putbyte(hex_[ch]);
ch=c&0x0f;
putbyte(hex_[ch]);
}
//*************************************
//从接收缓冲区取一个byte,如不想等待则在调用前检测inbufsign是否为1。
uchar getbyte (void)
{ char idata c ;
  while (!inbufsign);                  //缓冲区空等待
  ES=0;
  c= *getlast;                        //取数据
  getlast++;                         //最后取走的数据位置加一
  inbufful=0;                        //输入缓冲区的满标志清零
  if (getlast==inbuf+ILEN) getlast=inbuf; //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getlast==inlast) inbufsign=0;   //地址相等置接收缓冲区空空标志,再取数前要检该标志
  ES=1;
  return (c);                         //取回数据
}
//*****************************************
//接收一行数据,必须定义放数据串的指针位置和大小
    del=0x7f,backspace=0x08,cr=0x0d,lf=0x0a
void getline (uchar idata *line,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cnt = 0;                     //定义已接收的长度
  char c;
  do  {
    if ((c = getbyte ()) == 0x0d)  c = 0x00;    //读一个字节,如果是回车换成结束符
    if (c == 0x08  ||  c == 0x7f)            //BACKSPACE 和 DEL 的处理
    {   if (cnt != 0)                       //已经输入退掉一个字符
        {cnt--;                           //总数目减一
        line--;                            //指针减一
        putbyte (0x08);                    //屏幕回显的处理
        putbyte (' ');
        putbyte (0x08);
       }
    }
    else
{
putbyte (*line = c);                     //其他字符取入,回显
      line++;                             //指针加一
      cnt++;                              //总数目加一
    }
  }
while (cnt < n - 1  &&  c != 0x00 && c!=0x1b); //数目到了,回车或ESC停止
  *line = 0;                                 //再加上停止符0
}
//****************************
putinbuf(uchar c)
{ES=0;  if(!inbufful)
      {*inlast= c;                          //放入数据
     inlast++;                            //最后放入的位置加一
     if (inlast==inbuf+ILEN) inlast=inbuf;     //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inlast==getlast) inbufful=1;          //接收缓冲区满置满标志
      inbufsign=1;
}
ES=1;
}
//*****************************************
//串口中断处理
serial () interrupt 4
{
if (TI )
    {  TI = 0;
     if (outbufsign)
                                       //if (putlast==outlast) outbufsign=0;
                                       //else
     {
SBUF=*outlast; //未发送完继续发送
     outlast++;                          //最后传出去的字节位置加一
    if (outlast==outbuf+OLEN) outlast=outbuf;   //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putlast==outlast) outbufsign=0;          //数据发送完置发送缓冲区空标志
      }
    }
    if (RI)
{
RI = 0;
     if(!inbufful)
     {
     *inlast= SBUF;                    //放入数据
     inlast++;                         //最后放入的位置加一
        inbufsign=1;
     if (inlast==inbuf+ILEN) inlast=inbuf;  //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inlast==getlast) inbufful=1;       //接收缓冲区满置满标志

     }
    }
}
//*****************************
//串口初始化
0xfd=19200,0xfa=9600,0xf4=4800,0xe8=2400,0xd0=1200
serial_init ()
{
  SCON  = 0x50;                      //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eceiver
  TMOD |= 0x20;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TH1 = 0xfd;//fa,         //baud*2  reload value 19200 baud
  TR1   = 1;                         //timer 1 run
  ES    = 1; REN=1; EA=1; SM2=1;     //SM2=1时收到的第9位为1才置位RI标志
TMOD |=0x01;                        //th1 auto load 2X8,th0 1X16
TH0=31; TL0=0; //X 32 =1S
TR0=1; ET0=1;
}
//*****************
//测试用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char c;
idata  unsigned  char  free[16];
unsigned char idata *freep=free;
serial_init();
putstring(crlf);
putstring(comready);
putstring("jdioptuejls;j;klja");
delay(10);
while(1)
  {
  c=getbyte();
  putbyte(0x20);
puthex(c);
          switch(c)
          {case 'r':
           putbytes(inbuf,ILEN);
            break;
                case 'g':
                getline(freep,10);
                putbyte(0x20);
                putstring(freep);
                break;
                default:
   putbyte(c);
    }
  }
}
W77E58.H代码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endif
#ifndef byte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word unsigned int
#define dword unsigned long
#endif
#define clr_bit(bit_name) bit_name=0
#define set_bit(bit_name) bit_name=1
typedef union
{
word w;
byte bh;
byte bl;
}     WordType;
typedef union
{
dword dw;
byte b[4];
word  w[2];
}     DwordType;
//--BYTE Registers-------------------------------------------------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define p0 P0
#define p1 P1
#define p2 P2
#define p3 P3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PCON.7(SMOD)拨特率加倍,PCON.1(PD)掉电方式,PCON.0(IDL)冻结方式
    //PCON.6(SMOD0)帧错检测允许,PCON.3(GF1)PCON.2(GF0)
sfr TCON  = 0x88;//定时控制寄存器
sfr TMOD  = 0x89;//"gate,c/t,m1,m0"x2定时器方式GATE=1时只有intx=1时才可以开放定时器x;
               //c/t =1时计书数方式,=0时定时方式。m1m0=00时13位计数,=01时16位=10时自装入8位,
               //11时定时器0分两个,定时器1停止。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IE    = 0xA8;
sfr IP    = 0xB8;  //中断优先级
sfr SCON  = 0x98; //串口控制与状态
sfr SBUF  = 0x99;
//--W77E58 Extensions---------------------------------------------
sfr T2CON = 0xC8;
sfr T2MOD = 0xc9;//HC5,HC4,HC3,HC2,T2CR,-,T2OE,DCEN
             //hc5-hc2 =1时外中断5-2标志硬件自动清除。
             //t2cr=1 捕获完成时自动复位
             //t2oe=1 定时器2输出允许
             //dcen=1 减计数允许,结合外部输入t2ex使用,16位自装入模式
sfr RCAP2L= 0xCA;//重装的预置数,捕获的输出
sfr RCAP2H=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sfr DPL1  = 0x84;
sfr DPH1  = 0x85;
sfr DPS   = 0x86;
sfr CKCON = 0x8e;//wd1,wd0,t2m,t1m,t0m,md2,md1,md0
    //wd1wd0:看门狗计数00=2^17,01=2^20,10=2^23,11=2^26
    //t2m,t1m,t0m等于1时时钟4分频
    //md2,md1,md0 MOVX执行机器周期000=2,001=3。。。111=9
sfr EXIF  = 0x91;//ie5,ie4,ie3,ie2,XT/RG,RGMD,RGSL,-
    //ie5,ie3=1外中断下跳变中断标志
    //ie4,ie3=2外中断上跳变中断标志
sfr P4    = 0xa5;//低四位有效
sfr SADDR = 0xa9;//从机串口0地址
sfr SADDR1= 0xaa;//从机串口1地址
sfr SADEN = 0xb9;//串口0地址屏蔽,等于0时所有地址都会引起中断
sfr SADEN1= 0xba;//串口0地址屏蔽,等于0时所有地址都会引起中断
sfr SCON1 = 0xc0;
sfr SBUF1 = 0xc1;
sfr ROMMAP= 0xc2;//ROMMAP.7为等待信号使能,用movx指令时,wait脚为p4.0
sfr PMR   = 0xc4;//CD1,CD0,SWB,-,XTOFF,ALE-OFF,-DME0
                //cd0cd1=0时钟不变,=1-1/4,=2-1/64,=3=1/1024
                //swb=1强制4分频,外中断或串口中断唤醒
                //aleoff =1时ale信号终止,外部内存访问时自动唤醒
                //dme0 =1时内部1kram使能
sfr STATUS= 0xc5;//-,HIP,LIP,XTUP,SPTA1,SPRA1,SPTA0,SPRA0
                //hip=1正在处理高优先级中断
                //lip=1正在处理低优先级中断
                //spta1串口0正在发送数据
                //spra1串口0正在接收数据
                //spta0串口0正在发送数据
                //spra0串口0正在接收数据
sfr TA    = 0xc7;//保护位
sfr WDCON = 0xd8;//SMOD_1,POR,-,-,WDIF,WTRF,EWT,RWT
               //smod1 加倍串口1的拨特率,pro电源复位标志
               //por 电源复位标志
              //wdif看门狗定时中断标志,软清
              //wtrf看门狗定时器复位标志,看门狗引起复位后,该位置1
             //ewt 允许看门狗定时器自动复位
             //rwt复位看门狗定时器,如果看门狗溢出还没有被复位计数器,将会引
//起中断,再过512周期将复位
sfr EIE   = 0xe8;//-,-,-,EWDI,EX5,EX4,EX3,EX2
    //ewdi=1,允许看门狗中断?
    //ex5-ex2;外部中断允许
sfr EIP   = 0xf8;//-,-,-,pwdi,px5,px4,px3,px2
    //pwdi=1 看门狗中断优先
    //px5-px2=1 外部中断优先
//--BIT Registers-------------------------------------------------
//PSW
sbit CY    = 0xD7;
sbit AC    = 0xD6;
sbit F0    = 0xD5;
sbit RS1   = 0xD4;
sbit RS0   = 0xD3;
sbit OV    = 0xD2;
sbit P     = 0xD0;
//TCON
sbit TF1   = 0x8F;     //定时器1溢出标志,自动清零
sbit TR1   = 0x8E;     //timer1运行控制位
sbit TF0   = 0x8D;     //定时器0溢出标志,自动清零
sbit TR0   = 0x8C;     //timer0运行控制位
sbit IE1   = 0x8B;     //外中断1跳变中断请求标志,自动清零
sbit IT1   = 0x8A;     //中断1跳变检测使能
sbit IE0   = 0x89;     //外中断0跳变中断请求标志,自动清零
sbit IT0   = 0x88;     //中断0跳变检测使能
//IE
sbit EA    = 0xAF;
sbit ES    = 0xAC;
sbit ET1   = 0xAB;
sbit EX1   = 0xAA;
sbit ET0   = 0xA9;
sbit EX0   = 0xA8;
//IP
sbit PS    = 0xBC;   //串口0中断优先设定
sbit PT1   = 0xBB;  //定时器1中断优先
sbit PX1   = 0xBA;  //外中断1
sbit PT0   = 0xB9;   //定时器0中断优先
sbit PX0   = 0xB8;   //外中断0
//P3
sbit RD   = 0xB7;
sbit WR   = 0xB6;
sbit T1   = 0xB5;
sbit T0   = 0xB4;
sbit INT1 = 0xB3;
sbit INT0 = 0xB2;
sbit TXD  = 0xB1;
sbit RXD  = 0xB0;
//SCON
sbit SM0   = 0x9F;   //SM0/FE  串口0方式0选择或帧错标志,人工清零
sbit SM1   = 0x9E;  //串口1工作方式选择0-4/12tclk同步,1-10位可设bps异步,2-64/32tclk
//异步,3-11位可变bps异步
sbit SM2  = 0x9D;      //允许方式2和3的多机通讯控制位。方式2、3中=1时接收到的
//第9位为0时不启动接收中断ri标志
             //方式1中,=1时只有收到有效停止时才启动ri,方式0中=1将拨
//特率提高3倍。
sbit REN   = 0x9C;     //允许接收标志
sbit TB8   = 0x9B;     //方式23中要发送的第9位。
sbit RB8   = 0x9A;     //方式23中接收到的第9位。
sbit TI    = 0x99;      //发送中断标志
sbit RI    = 0x98;      //接收中断标志
//--W77E58 Extensions--------------------------------------------
// PSW
sbit F1  = 0xd1;
//IE
sbit ET2  = 0xAD;      //定时器2允许
sbit ES1   = 0xae;      //串口1优先
//IP
sbit PT2   = 0xBD;     //定时器2优先
sbit PS1   = 0xbe;      //串口1优先
//P1
sbit T2    = 0x90;      //计数器2输入端口
sbit T2EX  = 0x91;     //计数器捕获触发
sbit RXD1  = 0x92;    //串口1入
sbit TXD1  = 0x93;    //串口2出
sbit INT2  = 0x94;     //外中断2,上跳变触发
sbit INT3  = 0x95;     //外中断3,下跳变触发
sbit INT4  = 0x96;     //外中断4,上跳变触发
sbit INT5  = 0x97;    //外中断5,下跳变触发

//T2CON
sbit TF2   = 0xCF;   //定时器2溢出标志,软清除
sbit EXF2  = 0xCE;  //定时器2外部标志,当exen2=1且t2ex引脚负跳变引起捕获或重载
//时置位,软清。
sbit RCLK  = 0xCD;  //接收时钟标志,=1时串口0用定时器2溢出做时钟。
sbit TCLK  = 0xCC;  //发送时钟标志,=1时串口0用定时器2溢出做时钟。
sbit EXEN2 = 0xCB;   //定时器2外部允许标志,=1时若未用作拨特率发生器,t2ex脚的负
跳变引起捕获
sbit TR2   = 0xCA;   //定时器2运行控制位
sbit C_T2  = 0xC9;   //计数/定时选择,=1时计数
sbit CP_RL= 0xC8;   //捕获/重载标志,=1时,外部允许时,vt2ex负跳变发生捕获
                   //=0时 溢出或外部允许时,vt2ex负跳变发生重载
//SCON1
//注释参考SCON
sbit SM0_1 = 0xC7;
sbit SM1_1 = 0xC6;
sbit SM2_1 = 0xC5;
sbit REN_1 = 0xC4;
sbit TB8_1 = 0xC3;
sbit RB8_1 = 0xC2;
sbit TI_1  = 0xC1;
sbit RI_1  = 0xC0;
//WDCON
sbit SMOD_1= 0xDF;             //加倍串口1的拨特率,pro电源复位标志
sbit POR   = 0xDE;              //电源复位标志
sbit WDIF  = 0XDB;             //看门狗定时中断标志,软清
sbit WTRF  = 0xDA;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标志,看门狗引起复位后,该位置1
sbit EWT   = 0xD9;              //允许看门狗定时器自动复位
sbit RWT   = 0xD8;              //复位看门狗定时器,如果看门狗溢出还没有被复位计
//数器,将会引起中断,再过512周期将复位
//EIE
sbit EWDI  = 0xec;               //允许看门狗中断
sbit EX5   = 0xeb;               //ex5-ex2;外部中断允许
sbit EX4   = 0xea;
sbit EX3   = 0xe9;
sbit EX2   = 0xe8;
//EIP
sbit PWDI  = 0xfc;               //pwdi=1 看门狗中断优先
sbit PX5   = 0xfb;             //px5-px2=1 外部中断优先
sbit PX4   = 0xfa;
sbit PX3   = 0xf9;
sbit PX2   = 0xf8;

网友A:
缺少头文件 建议打包上传整个工程

网友B:
在这看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