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驱动蜂鸣器有问题

楼主(2016-08-12):
为什么会这样,,如图片,,怎样用npn驱动蜂鸣器

网友A:
刚上电所有的i/o口都是高电平好像(stc89c51),所以会出现上电就响的情况

网友A:
还有,你的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有源的,,,那51单片机不是不能用npn驱动有源蜂鸣器了,,因为npn是高电平通,,所以用npn上电就会响一下是这样嘛,,我用pnp不会呀

楼主:
麻烦跟我讲一下,,,谢谢

网友B(2016-10-28):
刚上电就响,是因为单片机上电后,默认是高电平输出,三极管导通,蜂鸣器就响了

网友C:
你再加一级驱动试试

网友B:
NPN驱动,P2.0推挽输出,否则驱动电流不够。换PNP就没事

网友D:
可能是方向反了 你先直接接5v的电源试试 三极管引脚也别搞错了

网友E:
那51单片机不是不能用npn驱动有源蜂鸣器了,,因为npn是高电平通,,所以用npn上电就会响一下

网友F:
判断步骤:
1.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2.你的蜂鸣器上组好是串接一个限流电阻。
3.你的MCU是输出电平是3.3V还是5V。
4.你可以将程序设置成电平输出,
5.建议你使用NPN方式驱动,但是缺点是开机会响一下,可以通过程序快速启动将响的声音改为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