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管脚的12864,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6-08-12):
单片机学习板上用的是16个管脚的12864,按照20个管脚的datasheet写了一段程序,但12864不起作用,是程序写的不对,还是datasheet不对,找不到16个管脚的datasheet,以下是我写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1[]={"welcome"};
uchar code dis2[]={"2016-08-11"};

sbit lcde=P2^7;     // 使能,下降沿写数据,为1的时候读数据
sbit rd=P2^6;     //rd=0 指令,rd=1 数据
sbit wr=P2^5;     //wr=0 往lcd写,wr=1 读lcd
uchar busy,j;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d=0;
    wr=0;
    lcde=0;
    delay(10);
    P0=com;
    delay(10);
    lcde=1;
    delay(10);
    lcde=0;
    delay(1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d=1;
    wr=0;
    lcde=0;
    delay(10);
    P0=date;
    delay(10);
    lcde=1;
    delay(10);
    lcde=0;
    delay(10);
}

uchar lcd_busy()
{
    uchar busy;
    rd=0;
    wr=1;
    lcde=1;
    delay(1);
    lcde=0;
    busy=P0&0x80;  //P0.7为BF位,得到BF位
    return busy;
}

void init()
{
//    delay(10);
//    write_com(0x38);     //数据总线为8位,显示2行
    delay(10);
    write_com(0x0c);    //显示功能开,无光标,不闪烁
    delay(10);
    write_com(0x06);    //写入后光标右移,屏幕不动
    delay(10);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10);

}

void lcd_disp_pos(uchar x,y)    //显示位置函数
{
    uchar address;
    switch(x)
    {
        case 1:address=0x80+y;
            break;
        case 2:address=0x90+y;
            break;
        case 3:address=0x88+y;
            break;
        case 4:address=0x98+y;
            break;
    }
    delay(5);
    write_com(address);
}

void main()
{
    init();
    delay(10);
    lcd_disp_pos(1,2);
    j=0;
    while(dis1[j]!='\0')
    {
        delay(10);
        write_date(dis1[j]);
        j++;
    }

    lcd_disp_pos(2,2);
    j=0;
    while(dis2[j]!='\0')
    {
        delay(10);
        write_date(dis2[j]);
        j++;
    }
}

楼主:
上传12864照片

网友A:
#include"st7565.h"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WriteCmd
* 函数功能                   : 写入一个命令到12864
* 输    入         : cmd
* 输    出         : 无
*******************************************************************************/

void LcdSt7565_WriteCmd(cmd)
{
        LCD12864_CS = 0;           //chip select,打开片选
        LCD12864_RD = 1;           //disable read,读失能
        LCD12864_RS = 0;       //select command,选择命令
        LCD12864_RW = 0;       //select write,选择写模式
        _nop_();
        _nop_();

        DATA_PORT = cmd; //put command,放置命令
        _nop_();
        _nop_();

        LCD12864_RW = 1;           //command writing ,写入命令
}

/*******************************************************************************
* 函 数 名         : LcdSt7565_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写入一个数据到12864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void LcdSt7565_WriteData(dat)
{
        LCD12864_CS = 0;           //chip select,打开片选
        LCD12864_RD = 1;           //disable read,读失能
        LCD12864_RS = 1;       //select data,选择数据
        LCD12864_RW = 0;       //select write,选择写模式
        _nop_();
        _nop_();

        DATA_PORT = dat;       //put data,放置数据
        _nop_();
        _nop_();

        LCD12864_RW = 1;           //data writing,写数据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12864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说    明         : LCD12864的命令指令可以查看例程文件夹下的《ST7565p数据手册》
*                  * 的第51页的位置。
*******************************************************************************/

void Lcd12864_Init()
{
        uchar i;
        LCD12864_RSET = 0;
        for (i=0; i<100; i++);
        LCD12864_CS = 0;
        LCD12864_RSET = 1;

        //----------------Star Initial Sequence-------//
        //------程序初始化设置,具体命令可以看文件夹下---//

        //--软件初始化--//
        LcdSt7565_WriteCmd(0xE2);  //reset
        for (i=0; i<100; i++);           //延时一下

        //--表格第8个命令,0xA0段(左右)方向选择正常方向(0xA1为反方向)--//
        LcdSt7565_WriteCmd(0xA1);  //ADC select segment direction

        //--表格第15个命令,0xC8普通(上下)方向选择选择反向,0xC0为正常方向--//
        LcdSt7565_WriteCmd(0xC8);  //Common direction

        //--表格第9个命令,0xA6为设置字体为黑色,背景为白色---//
        //--0xA7为设置字体为白色,背景为黑色---//
        LcdSt7565_WriteCmd(0xA6);  //reverse display

        //--表格第10个命令,0xA4像素正常显示,0xA5像素全开--//
        LcdSt7565_WriteCmd(0xA4);  //normal display

        //--表格第11个命令,0xA3偏压为1/7,0xA2偏压为1/9--//
        LcdSt7565_WriteCmd(0xA2);  //bias set 1/9

        //--表格第19个命令,这个是个双字节的命令,0xF800选择增压为4X;--//
        //--0xF801,选择增压为5X,其实效果差不多--//
        LcdSt7565_WriteCmd(0xF8);  //Boost ratio set
        LcdSt7565_WriteCmd(0x01);  //x4

        //--表格第18个命令,这个是个双字节命令,高字节为0X81,低字节可以--//
        //--选择从0x00到0X3F。用来设置背景光对比度。---/
        LcdSt7565_WriteCmd(0x81);  //V0 a set
        LcdSt7565_WriteCmd(0x23);

        //--表格第17个命令,选择调节电阻率--//
        LcdSt7565_WriteCmd(0x25);  //Ra/Rb set

        //--表格第16个命令,电源设置。--//
        LcdSt7565_WriteCmd(0x2F);
        for (i=0; i<100; i++);

        //--表格第2个命令,设置显示开始位置--//
        LcdSt7565_WriteCmd(0x40);  //start line

        //--表格第1个命令,开启显示--//
        LcdSt7565_WriteCmd(0xAF);  // display on
        for (i=0; i<100; i++);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ClearScreen
* 函数功能                   : 清屏12864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12864_ClearScreen(void)
{
        uchar i, j;

        for(i=0; i<8; i++)
        {
                //--表格第3个命令,设置Y的坐标--//
                //--Y轴有64个,一个坐标8位,也就是有8个坐标--//
                //所以一般我们使用的也就是从0xB0到0x07,就够了--//
                LcdSt7565_WriteCmd(0xB0+i);

                //--表格第4个命令,设置X坐标--//
                //--当你的段初始化为0xA1时,X坐标从0x10,0x04到0x18,0x04,一共128位--//
                //--当你的段初始化为0xA0时,X坐标从0x10,0x00到0x18,0x00,一共128位--//
                //--在写入数据之后X坐标的坐标是会自动加1的,我们初始化使用0xA0所以--//
                //--我们的X坐标从0x10,0x00开始---//
                LcdSt7565_WriteCmd(0x10);
                LcdSt7565_WriteCmd(0x04);

                //--X轴有128位,就一共刷128次,X坐标会自动加1,所以我们不用再设置坐标--//
                for(j=0; j<128; j++)
                {
                        LcdSt7565_WriteData(0x00);  //如果设置背景为白色时,清屏选择0XFF
                }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Write16CnCHAR
* 函数功能                   : 在12864上面书写16X16的汉字
* 输    入         : x, y, cn
* 输    出         : 无
* 说    明                   : 该函数可以直接书写字符串,但是书写是从右到左,所以输入的时
*                  * 侯注意输入。汉字的取模方式请观看文件夹下的《汉字取模软件的
*                  * 使用说明》
*******************************************************************************/

#ifdef  CHAR_CODE

#include"charcode.h"

uchar Lcd12864_Write16Cn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cn)
{
        uchar j, x1, x2, wordNum;

        //--Y的坐标只能从0到7,大于则直接返回--//
        if(y > 7)
        {
                return 0;
        }

        //--X的坐标只能从0到128,大于则直接返回--//
        if(x > 128)
        {
                return 0;
        }
        y += 0xB0;           //求取Y坐标的值
        //--设置Y坐标--//
        LcdSt7565_WriteCmd(y);
        while ( *cn != '\0')         //在C语言中字符串结束以‘\0’结尾
        {

                //--设置Y坐标--//
                LcdSt7565_WriteCmd(y);

                x1 = (x >> 4) & 0x0F;   //由于X坐标要两句命令,分高低4位,所以这里先取出高4位
                x2 = x & 0x0F;          //去低四位
                //--设置X坐标--//
                LcdSt7565_WriteCmd(0x10 + x1);   //高4位
                LcdSt7565_WriteCmd(0x04 + x2);        //低4位

                for (wordNum=0; wordNum<50; wordNum++)
                {
                    //--查询要写的字在字库中的位置--//
                        if ((CN16CHAR[wordNum].Index[0] == *cn)
                             &&(CN16CHAR[wordNum].Index[1] == *(cn+1)))
                        {
                                for (j=0; j<32; j++) //写一个字
                                {
                                        if (j == 16)         //由于16X16用到两个Y坐标,当大于等于16时,切换坐标
                                        {
                                                //--设置Y坐标--//
                                                   LcdSt7565_WriteCmd(y + 1);

                                                //--设置X坐标--//
                                                LcdSt7565_WriteCmd(0x10 + x1);   //高4位
                                                LcdSt7565_WriteCmd(0x04 + x2);        //低4位
                                        }
                                        LcdSt7565_WriteData(CN16CHAR[wordNum].Msk[j]);
                                }
                                x += 16;
                        }//if查到字结束
                } //for查字结束
                cn += 2;
        }        //while结束
        return 1;
}

#endif

网友A:
#ifndef __ST7565_H
#define __ST7565_H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包含字库头文件
//#define CHAR_CODE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时使用的IO口--//
#define DATA_PORT P0
sbit LCD12864_CS   = P3^2;
sbit LCD12864_RSET = P3^3;
sbit LCD12864_RS   = P2^6;
sbit LCD12864_RW   = P2^7;
sbit LCD12864_RD   = P2^5;

//--定义全局函数--//
void LcdSt7565_WriteCmd(cmd);
void LcdSt7565_WriteData(dat);
void Lcd12864_Init();
void Lcd12864_ClearScreen(void);
uchar Lcd12864_Write16Cn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cn);

#endif

楼主:
非常感谢,20引脚的与16引脚的,除了引脚排列不同,初始化设置等命令也不同?

网友B: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1[]={"welcome"}; uchar code dis2[]={"2016-08-11"};  sbit lcde=P2^7;     // 使能,下降沿写数据,为1的时候读数据 sbit rd=P2^6;     //rd=0 指令,rd=1 数据 sbit wr=P2^5;     //wr=0 往lcd写,wr=1 读lcd uchar busy,j;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d=0;     wr=0;     lcde=0;     delay(10);     P0=com;     delay(10);     lcde=1;     delay(10);     lcde=0;     delay(1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d=1;     wr=0;     lcde=0;     delay(10);     P0=date;     delay(10);     lcde=1;     delay(10);     lcde=0;     delay(10); }  uchar lcd_busy() {     uchar busy;     rd=0;     wr=1;     lcde=1;     delay(1);     lcde=0;     busy=P0&0x80;  //P0.7为BF位,得到BF位     return busy; }  void init() { //    delay(10); //    write_com(0x38);     //数据总线为8位,显示2行     delay(10);     write_com(0x0c);    //显示功能开,无光标,不闪烁     delay(10);     write_com(0x06);    //写入后光标右移,屏幕不动     delay(10);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10);  }  void lcd_disp_pos(uchar x,y)    //显示位置函数 {     uchar address;     switch(x)     {         case 1:address=0x80+y;             break;         case 2:address=0x90+y;             break;         case 3:address=0x88+y;             break;         case 4:address=0x98+y;             break;     }     delay(5);     write_com(address); }  void main() {     init();     delay(10);     lcd_disp_pos(1,2);     j=0;     while(dis1[j]!='\0')     {         delay(10);         write_date(dis1[j]);         j++;     }          lcd_disp_pos(2,2);     j=0;     while(dis2[j]!='\0')     {         delay(10);         write_date(dis2[j]);         j++;     } }

网友C:
没显示程序吧?也没12864的初始化程序

楼主:
我已经搞明白了,感谢回复

网友D:
我记得普中板子上的12864就是这种

网友E(2016-11-22):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搞明白了,感谢回复

如何解决的?分享下。驱动芯片是不是8133的(金鹏的屏?)

网友F:
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G:
串口并口模式选择了吗?

网友H(2017-03-04):


网友H:
我现在用的就是 普中的板子 给的就是这种16PIN 的 12864,正需要这方面 的资料,感谢。

网友I(2017-05-19):
引用 网友J: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1[]={"welcome"}; uchar  ...

啥也没显示

网友K(2017-11-14):
普中科技的小液晶,很少见,建议使用20引脚的

网友L(2018-08-14):
lcd最上面那行小图标能让它全都不显示吗?

网友M:
12864是中文字库液晶显示模块

网友N:
这个带字库吗 ?

网友O(2019-12-24):
引用 网友N:
这个带字库吗 ?

好像是没有字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