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6-08-12):
朋友拿来一个铅酸蓄电池电动车的充电器48V12AH的上电看情况,没反应指示灯不亮拆开检查测量,整流桥烧了两个二极管整个桥的二极管全换,场管烧了,3842烧了,3842的供电电阻烧了全都换新的,上电试机还是没有反应在检查好的3842的启动电容也坏了换一个继续上电还是没反应继续检查测量3842的7脚电压不稳定在10~13V之间变化,查资料继续检查又换了431和光偶,上电还是如此检查3842相应的电阻没有坏的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实在是找不到问题所在还请高手指教,3842的1-2-3脚电压都很低在0.5V左右,还请高手师傅指教谢了。

网友A:
有的3842耳供电电压在45-1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3842耳供电电压在45-16伏

这个充电器拆下3842后测量供电是60V,按上3842后电压立马被拉低而且还不稳定,该换的器件都换了该查的器件也查了,真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