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供电发射模块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两个三极管作用是不是把直流电变为交流电呢

网友A(2016-08-12):
红外的,就三极管推动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外的,就三极管推动嘛

能具体点吗,没明白

网友C:
LED应该是个发光二极管起电源指示作用,D2的功耗偏小可改用更大的二极管为电机提供旋转动力,晶体管 B772 和 8050,R1,R3,R4 , C2 , 及 L 线圈组成振荡电路,把直流电变为交流电。

通过 L 和它的另一组线圈及电路,来完成发射和接受实现无线输电

网友D:
看超女分量接口v一般般    辅导班v幅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