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牛变压器输入坏了怎么修?各位大神请给点意见

楼主(2016-08-13):
输入220输出双34.5和双12,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输出没问题,输入就没动静了

网友A:
没什么办法了,除非你拆开,把烧坏的地方接上。

网友B(2020-06-28):
环牛输入都在内部,所以不太可能是中间坏,很大概率是输出线接头部分,慢慢查吧,应该很容易修好。

网友C:
同意板凳的意见

网友D:
把烧坏的地方接上

网友E(2020-08-06):
重新绕线。

网友F(2020-11-06):
输入线圈有个鼓包的地方,是个热保护电阻,拆开换个或直接短路,即可使用了。

网友G(2021-02-23):
引用 网友E:
重新绕线。

太麻烦

网友H(2021-06-09):
拆开看输入线圈有没有个鼓包的东西,有的话是个热保护电阻,换一个或直接短路,就可使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输入线圈有个鼓包的地方,是个热保护电阻,拆开换个或直接短路,即可使用了。

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行

网友J(2021-07-25):
引用 网友F:
输入线圈有个鼓包的地方,是个热保护电阻,拆开换个或直接短路,即可使用了。

正解!外观正常!一般情况是这样的!整就中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行

再试试!看看变压器的外观,有没有局部过热迹象,还有,用摇表测一次绕组,听断点处的放电声,暗处可以看见放电火花。
100VA以上的变压器匝数不多的,用长窄的绕线板,穿心把漆包线拆下来,注意做好记录以方便复原!!不难!!就是外观不好看。练练动手能力!

网友C:
做好记录以方便复原

网友K(2023-09-18):
看一看,保护电阻是否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