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延时问题

楼主(2016-08-13):
用430做的一个delay_ms延时函数,在运行中总是不起作用,感觉一下就过去了,没有起到自己想要的延时作用,有时也能用,怎么回事啊,指教一下吧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A:
把含税贴出来看看

楼主:
//////////延时函数 ms/////////////
void delay_ms(volatile unsigned int aa){
        volatile unsigned int i,j;
        volatile unsigned long nCount;

    nCount = 49;
    for(i = aa;i > 0;i--)
    {
            for(j = nCount;j > 0;j--);
    }
    return;
}

网友B: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tmp;
      for(tmp=0xff;tmp>0;tmp--);
}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楼主:
就我自己啊

网友C:
你的430主频设置的多少,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你延时函数是不是确实延时了多么久,用一个io口输出看看方波的周期

网友D:
可以把代码再捋捋

网友E:
晶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