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6-08-13):
我在实验中用了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如图,问题是:1、DC+是直接连接电源的正极呢,还是连接VCC?2、DC-是是直接连接电源的负极呢,还是连接GND?
3、继电器后面想加一个马达,马达就正负两个接口,NC、COM、NO应该怎么接线??
请大神赐教!

网友A:
问题不明确。

网友B:
继电器有规定电源电压的,一般都是接在单片机上控制另一个大电流电路,所以,接5v和地

网友C:
NC   是常闭

网友C:
NC  是常闭
NO  是常开
com 是公共端        |   com
        \
         \
       |  |
       |  |
       |  |
       NO NC

看你怎么使用了

网友D:
低压小电流控制高压大电流的开关,分清线圈和触点就行了,无极性限制

网友E:
继电器线圈要并联个二极管 接马达 要接在常开的一组触点上面 继电器吸合 马达开始工作

网友F:
继电器控制马达,
NC  是常闭
NO  是常开
com 是公共端
这是继电器线包供电就是控制继电器闭合与断开

网友G:
NC 常闭 NO 常开  COM 公共端

网友H:
高手啊。正在学习中

网友I:
dc+连接电源正极?不明白您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J(2017-11-18):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K:
继电器线圈最好并一个二极管1n4007保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