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10F202单片机制作两路开关源程序

楼主(2016-08-15):
完整代码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53553-1.html

  1. //=======================================用户配置区,供用户修改===========================================

  2. #define TIME2  1000            //长按键时间设置,单位ms ,1000 = 1s  范围:1~10s

  3. //=========================================================================================================

//************************************  以下为代码区,请勿改动!  *****************************************
//************************************  以下为代码区,请勿改动!  *****************************************
//************************************  以下为代码区,请勿改动!  *****************************************
//************************************  以下为代码区,请勿改动!  *****************************************
//************************************  以下为代码区,请勿改动!  *****************************************
//************************************  以下为代码区,请勿改动!  *****************************************
//************************************  以下为代码区,请勿改动!  *****************************************

//=============================================硬件连接示意===============================================
//
//    ___短 _      长   _______
//       |_| |_________|    PIC10F200/202
//                          +---------+
//         KEY 长/短按键 ---|GP0   GP3|---
//                          |         |
//                          |GND   VDD|
//                          |         |                    __      ___
//        长按键翻转输出 ---|GP1   GP2|---短按键翻转输出 _|  |____|   |____
//                          +---------+
//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_|          |___________|             |____
//
//--------------------------------------------------------------------------------------------------------
/*

                             长/短按键IO口电平翻转程序

  说明:1.该程序通过检测GP0管脚的有效按键长短,循环翻转GP2和GP1管脚的输出电平高低。
          每检测到一个短按键,则对GP2管脚输出电平进行一次翻转,每检测到一个长按键,
          则对GP1管脚输出电平进行一次翻转。

        2.按键是带有状态机的键盘扫描程序,可有效对按键消抖,抗干扰能力极强。

        3.长按键的时间可通过程序顶端的参数进行方便的设置,以满足现场需求。

        4.GP1、GP2在单片机默认状态和复位后输出电平为低。

        5.待机功耗为400uA(@5V),长按键功耗为500uA(@5V)。

        6.已启用内部弱上拉,按键可以不加上拉电阻,如果要保证信号可靠,可以加上拉电阻,
          建议选择>=100K的电阻,以降低长时间按下按键在电阻上的功耗。

       日期:2014/09/04        版本:V2.0

*/

//=========================================================================================================

#include <pic.h>      //本代码可支持单片机型号:PIC10F200/202

#define Key_Read_T 25 //等间隔读取键值,单位ms

#define KEY_IO                GP0         //按键信号输入
#define Short_Out         GP1                //短按按键响应数出口

bit short_out;                                //记录Short_Out当前状态
bit short_IF;                                //短按响应标志

#define Long_Out         GP2                //长按按键响应数出口

bit long_out;                                //记录Long_Out当前状态
bit long_IF;                                //长按响应标志

unsigned char KEY_State=0;        /*按键的状态变量*/

#define NOKEY     0
#define PUSH_KEY  1
#define LONG_PUSH 2

#define INITIAL_25MS 161         //相对于本系统与定时器时钟,本数据为固定值。定时器增计数,计数周期为256us,计97个数约为25mS。256-97+2=161

/****************************************************************************
* 名    称:Key_ScanIO()
* 功    能:扫描键盘IO口并判断按键事件
* 入口参数:Ticklong:长按键有效时长,单位ms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该函数需要每隔25(Key_Read_T)ms,调用一次。最好放在定时中断内执行。
            如果中断间隔太长,可能丢键;间隔太短不能消除抖动。
****************************************************************************/
void Key_ScanIO(int Ticklong)
{
  static unsigned int KeyTimerS;

//===============================按键========================================
  if(KEY_State==PUSH_KEY)  KeyTimerS++;    /*定时器,时间间隔25ms*/
  else                     KeyTimerS=0;

  switch(KEY_State)                  //根据按键的状态决定程序分支
  {
     case NOKEY:         //------------------在未按键状态下--------------------------
       {                              //若键被按下,按键状态变为"短按状态"。
          if(KEY_IO==0) KEY_State=PUSH_KEY;
          break;
       }
     case PUSH_KEY:        //-------------按键处于"短按状态"时------------------------
       {
          if(KEY_IO!=0)              //若键被释放,认为是一次短按键
            {
              KEY_State=NOKEY;       //并回到"未按下状态"
                          short_IF  = 0;
                          long_IF  = 0;
            }
          else if(KeyTimerS>Ticklong) //若按键时间超过Ticks毫秒,认为是一次长按键,
            {
              KEY_State=LONG_PUSH;           // 按键状态变为"长按状态"
            }
          break;
       }
     case LONG_PUSH: //------------按键处于"长按状态"时--------------------
       {
          if(KEY_IO!=0)                //若键被释放,回到未按键状态
            {
              KEY_State=NOKEY;
                          short_IF  = 0;
                          long_IF  = 0;
            }
          break;
       }
  }
}

/****************************************************************************
* 名    称:Key_Answer()
* 功    能:根据按键状态作出响应,控制IO管脚输出电平翻转
* 入口参数:Ticklong:长按键有效时长,单位ms
* 出口参数:无
****************************************************************************/
void Key_Answer(void)
{
  if((KEY_State==PUSH_KEY)&&(short_IF == 0))
  {
        short_out = ~short_out;
    Short_Out =  short_out;
        short_IF  = 1;
  }
  if((KEY_State==LONG_PUSH)&&(long_IF == 0))
  {
        long_out = ~long_out;
        Long_Out =  long_out;
        long_IF  =        1;
  }
}

/**************************************************************************************
名    称:main()
功    能:主程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main()
{

     //设置时钟周期Fosc = 4MHz,系统时钟,无法设置
        OPTION = 0x97;                  //复位值0xFF。TIMER0的时钟源是Fosc/4,1us。TIMER0 256预分频,256us
//        CMCON0 = 0xE1;

    TRISGPIO = 0x09;                //GP1、GP2配置为输出。0为输出,1为输入
        short_out = 0;
    Short_Out = short_out;
        long_out = 0;
        Long_Out = long_out;    //为输出赋初值

        TMR0 = INITIAL_25MS;                //增计数,计数周期为256us,计97个数约为25mS。256-125+2=97

        while(1)
        {
                #asm
                CLRWDT
                #endasm

                if(TMR0 < INITIAL_25MS) //1ms 进入1次
                {
                  TMR0 = INITIAL_25MS;  //增计数,计数周期为256us,计97个数约为25mS。256-125+2=97
                  Key_ScanIO(TIME2/Key_Read_T);//判断按键值
                  Key_Answer();         //根据键值控制输出IO电平翻转
                }

        }

}

//====================================================代码结束!=================================================

网友A(2016-12-20):
初学者,学习一下

网友B(2017-12-05):
我司有PIC现货,另有可替换的单片机,不需要修改程序跟软件,如有需要请联系颜,13430885511

网友C:
能配上电路,更为完善!!!

网友D(2018-07-12):
功能还能更低吗,传说的2uA呢

网友E(2020-06-02):
谢谢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