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初学及电工必备知识

楼主(2016-08-15):
 电流和电路

1

电荷

摩擦起电分电荷,电荷电性分两种。

毛皮橡胶橡带负,丝绸玻璃玻带正。

同种电荷相排斥,异种电荷相吸引。

看到排斥的现象,电荷电性肯定同。

元电荷:带的电荷1.6,乘以10的-19方。

2

电流方向

形成电流有规定,电荷定向之移动。正电移动的方向,规定电流的方向。
金属导电靠(自由)电子,电子方向电流反。

3

串联和并联

串联电路

首尾相连为串联,串联电路一条路。

一个开关控全部,位置不同控相同。

所有电器互(相)影响,一个停止都停止。

并联电路

头头连,尾尾连,并列两点为并联。

电器独立能工作,互不影响是特点。

并联电路几条路,总关控全支控支。

4

根据实物图画电路图

寻找接线多线柱,串并关系要分清。

一画支路二并联,再画干路和电源。

元件符号要标清,画完对应要检查。

5

根据电路图连接实物图

按图连接要注意,一连支路二并联。

三连干路和电源,四再添加电压表。

6

设计电路

设计先画电路图,开关位置是关键。

开关控谁跟谁串,通常闭合电灯亮。

所有电器都控制,开关一定在干路。

任一开关闭合后,铃响铃定在干路。
微信号技成培训。值得你关注的微信

7

电流的强弱

电流表

电流表,测电流,测谁电流跟谁串。

“+”进“-”出右偏转,左转线柱定接反。

禁止直接连电源,短路烧毁电流表。

读数首先看量程,再看最小刻度值。

量程选用0.6A,0.02A一小格。

量程选用3安培,一小格为0.1A。

8

探究串、并联电路电流规律

串联电流之关系,各处电流都相等,I=I1=I2。

并联电流之特点,总流等于支流和,I=I1+I2。

电压、电阻

   1  电压表

电压表,测电压,电路符号圈中V。

测谁电压跟谁并(联),“+”进“-”出勿接反。

通常先画连电路,最后添加电压表。

量程选用3V,0.1伏一小格。

量程选用15V,一小格为0.5(V)。

   2  探究串、并联电路电压规律

串联电压之关系,总压等于分压和,U=U1+U2。

并联电压之特点,支压都等电源压,U1=U2=U。

   3  电阻

导体阻电叫电阻,电阻符号是R。

电阻单位是欧姆,欧姆符号Ω。

决定电阻三因素,长度、材料、横截面(积)。

不与电压成正比,电流与它无关系。

受到影响是温度,通常计算不考虑。

   4  变阻器

滑动变阻器

使用滑动变阻器,改谁电流跟谁串。

一上一下连接线,关键是看连下线。

左连右移电阻变大,右连右移电阻变小。

欧姆定律

   1  欧姆定律及其运用

欧姆定律说电流,I等U来除以R。

三者对应要统一,同一导体同一路。

U等I来乘以R,R等U来除以I。

   2  电阻的串联与并联

电阻串联要变大,总阻等于分阻和,R=R1+R2。

电阻并联要变小,分阻倒和为倒总,1/R=1/R1+1/R2。

   3  测量小灯泡电阻

测量小灯泡电阻,原理R等U除I。

需要电压电流表,灯泡滑动变阻器。

连接开关要断开,闭前阻值调最大。

   4  串联电路公式

串联电路之关系,各处电流都相等。

总压等于分压和,总阻等于分阻和。

   5  并联电路公式

并联电路之关系,总流等于支流和。

支压等于电源压,分阻倒和为倒总。

电功率

1

电能的计量

电能单位是焦耳(J),生活常用千瓦时(KWh)。

电能表测耗电能,用电等于计数差。

1度=1KWh=3.6×106J

600r/KWh表示

每耗一度电。转盘转600圈。

转盘转n圈,耗电n/600KWh。

2

电功率

消耗电能的快慢,电功率用P表示。

1秒之内耗电能,叫这电器电功率。

P等电能除时间P=u/t,电压电流两相乘P=UI。

功率单位是瓦特,1(W)等1伏安,1W=1VA。

已知p、t求耗能,W等于p乘t。

3

电功率计算

电灯电器有标志,额定电压(U0)额功率(P0)。

正常发光用电流,I等P0除U0。I=P0/U0。

电压改变功率变,其中电阻是不变。

遇见电器求电阻,R等U2除以P,R=U2/P。

4

焦耳定律

焦耳定律说热量,三个因素有关联。

电流平方是关键,乘上电阻和时间。

热量单位是焦耳,损耗能量常用此。

5

保险丝

铅锑合金保险丝,电阻较大熔点低。

过粗烧线不保险,过细电路常断电。

选择合适保险丝,千万别用铁铜丝。

6

火线L零线N,金属外壳接地E。

零线接地火有电,氖气发光是火线,氖管电阻一百万。

手按笔卡尖接线,注意手指不碰尖。

触电事故先断电,绝缘棒来挑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