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实用】电机配线,断路器,热继电器的选型

楼主(2016-08-15):
电机相电流计算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实际选型举例

一台三相电机,除知道其额定电压以外,还必须知道其额定功率及额定电流,比如:一台三相异步电机,7.5KW,4极(常用一般有2、4、6级,级数不一样,其额定电流也有区别),其额定电路约为15A 。

1、断路器的选择:一般选用其额定电流1.5-2.5倍,常用DZ47-60  32A,

2、电线的选择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15A,选择合适载流量的电线,如果电机频繁启动,选相对粗一点的线,反之可以相对细一点,载流量有相关计算口决,这里我们选择4平方,

+++选用导线口诀:

10下5;百上2;25、35,4、3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10下5;百上2;25、35,4、3界;70、95两倍半;既10mm²以下导线每1mm²按5A计算;100mm²以上导线每1mm²按2A计算;25mm²导线每1mm²按4A计算;35mm²导线每1mm²按3A计算;70~95mm²导线每1mm²按2.5A计算;

穿管、温度八、九折;穿管暗敷设时导线载流量打八折;环境温度大于35℃时导线载流量打九折;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因为口诀是铝线计算的在使用绝缘铜线时,按加大一档截面的绝缘铝线计算;使用裸导线时,按相同截面绝缘导线载流量乘1.5。

3、交流接触器的选择根据电机功率选择合适大小就行,1.5-2.5倍,一般其选型手册上有型号,选择2.5倍。这样可以保证长期频繁工作。这里我们选择正泰CJX2--2510,还得注意辅助触点的匹配,不要到时候买回来辅助触点不够用。

4、热继电器的选择其整定电流都是可以调整,一般调至电机额定电流1-1.2倍。

5、电机如何配线?

(1)多台电机配导线:把电机的总功率相加乘以2是它们的总电流。

(2)在线路50米以内导线截面是:总电流除4.(再适当放一点余量)

(3)线路长越过50米外导线截面:总电流除3.(再适当放一点途量)

(4)120平方以上的大电缆的电流密度要更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