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阀门种类和原理 【图解】

楼主(2016-08-15):
1.闸阀

    闸阀也叫闸板阀,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阀门。它的闭合原 理是闸板密封面与阀座密封面高度光洁、平整一致, 相互贴合,可阻止介质流过,并依靠顶模、弹簧或闸板的模形, 来 增强密封效果。它在管路中主要起切断作用。
    它的优点是 : 流体阻力小, 启闭省劲, 可以在介质双向流动的情况下使用,没有方向性, 全开时密封面不易冲蚀, 结构长度短, 不仅适合做小阀门, 而且适合做大阀门。
    闸阀按阀杆螺纹分两类 , 一是明杆式 , 二是暗杆式。按闸板构造分 , 也分两类,一是平行 , 二是模式。

    2.截止阀
    截止阀,也叫截门,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阀门, 它之所以广受欢迎, 是由于开闭过程中密封面之间摩擦力小, 比较耐用, 开启高度不大, 制造容易,维修方便,不仅适用于中低压, 而且适用于高压。
    它的闭合原理是, 依靠阀杠压力,使阀瓣密封面与阀座密封面紧密贴合,阻止介质流通。
    截止阀只许介质单向流动, 安装时有方向性。它的结构长度大于闸阀,同时流体阻力大,长期运行时, 密封可靠性不强。
    截止阀分为三类:直通式、直角式及直流式斜截止阀。

    3.蝶阀
    蝶阀也叫蝴蝶阀, 顾名思义, 它的关键性部件好似蝴蝶迎风,自由回旋。
    蝶阀的阀瓣是圆盘, 围绕阀座内的一个轴旋转,旋角的大小,便是阀门的开闭度。
    蝶阀具有轻巧的特点 , 比其他阀门要节省材料, 结构简单,开闭迅速,切断和节流都能用, 流体阻力小, 操作省力。蝶阀, 可以做成很大口径。能够使用蝶阀的地方, 最好不要使闸阀,因为蝶阀比闸阀经济,而且调节性好。目前, 蝶阀在热水管路得到广泛的使用。

   4.球阀
    球阀的工作原理是靠旋转阀恋来使阀门畅通或闭塞。球阀开关轻便, 体积小,可以做成很大口径, 密封可靠, 结构简单, 维修方便,密封面与球面常在闭合状态, 不易被介质 冲蚀,在各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
     球阀分两类, 一是浮动球式, 二是固定球式。

    5.旋塞阀
    旋塞阀是依靠旋塞体绕阀体中心线旋转,以达到开启与关闭的目的。它的作用是切断、分田和改变介质流向。结构简单,外形尺寸小, 操作时只须旋转90度, 流体阻力也不大。其缺点是开关费力 , 密封面容易磨损, 高温时容易卡住,不适宜于调节流量。
    旋塞阀 , 也叫旋塞、考克、转心门。它的种类很多,有直通式、三通式和四通式。

    6.止回阀
    止回阀是依靠流体本身的力量自动启闭的阀门,它的作用是 阻止介质倒流。它的名称很多,如逆止阀、单向阀、单流门等。按结构可分两类。
    (1) 升降式 : 阀瓣沿着阀体垂 直中心线移动。这类止回阀有两种 : 一种是卧式,装于水平管道 , 阀体外形与截止阀相似 , 另一种是立式 , 装于垂直管道 , 。
    (2) 旋启式 : 阀瓣围绕座外的销轴旋转, 这类阀门有单瓣、双瓣和多瓣之分,但原理是相同的。
    水泵吸水管的吸水底阀是止回阀的变形,它的结构与上述两类止因阀相同,只是它的下端是开敞的, 以便可使水进入。

  7.减压阀
    减压阀是将介质压力降低到一定数值的自动阀门,一般阀后压力要小于阀前压力的50%。减压阀种类很多, 主要有活塞式和弹簧薄膜式两种。
    活塞式减压阀是通过活塞的作用进行减压的阀门。弹簧薄膜式减压阀,是依靠弹簧和薄膜来进行压力平衡的。

   8.疏水阀
    疏水阀也叫阻汽排水阀、汽水阀、疏水器、回水盒、回水门等。它的作用是自动排泄不断产生的凝结水,而不让蒸汽出来。
    疏水阀种类很多,有浮筒式、浮球式、钟形浮子式、脉冲式、热动力式、热膨胀式。常用的有浮筒式、钟形浮子式和热动力式。

    (1)浮筒式疏水阀,浮筒式疏水阀,主要有阀门、轴杆、导管、浮筒和外壳等构件组成。
     当设备或管道中的凝结水在蒸汽压力推动下进入疏水阀, 逐渐增多至接近灌满浮筒时,由于浮筒的重量超过了浮力而向下沉落,使节流阀开启。这样使得筒内的凝结水在蒸汽压力的作用下经导管和阀门排出。当浮筒内的凝结水接近排完时, 由于浮筒的重量减轻而向上浮起,使节流阀关闭, 浮筒内又开始积存凝结水。这样周期性地工作, 既可自动排出凝结水, 又能阻止蒸汽外逸。

    (2) 钟形浮子式疏水阀
     钟形浮子式疏水阀又称吊桶式疏水阀(主要由调节阀、吊桶、外壳和过滤装置等构件组成。疏水阀内的吊桶被倒置 ,开始时处于下降位置,调节阀是开启的。当设备或管道中的冷空气和凝结水在蒸汽压力推动下进入疏水阀, 随即由调节阀排出。一方面 ,当蒸汽与没有排出的少量空气逐渐充满吊桶内部容积 , 同时凝结水不断积存, 吊桶因产生浮力而上升, 使调节阀关闭,停止排出凝结水。另一方面 ,吊桶内部的蒸汽和空气有一小部分从桶顶部的小孔排出 , 而大部分散热后凝成液体 ,从而使吊桶浮力逐渐减小而下落, 使调节阀开启,凝结水又排出。这样周期性地工作, 既可自动排出凝结水,又能阻止蒸汽外逸。

    (3) 热动力式疏水阀
     当设备或管道中的凝结水流入阻气排水阀后 ,变压室内的蒸汽随之冷凝而降低压力,阀片下面的受力大于上面的受力 , 故将阀片顶起。因为凝结水比蒸汽的粘度大、流速低 ,所以阀片与阀底间不易造成负压,同时凝结水不易通过阀片与外壳之间的间隙流入变压室 , 使阀片保持开启状态 , 凝结水流经环行槽排出。

     当设备或管道中的蒸汽流人疏水阀后, 因为蒸汽比凝结 水的粘度小、流速高,所以阀片与阀座问容易造成负压, 同时部分蒸汽流入变压室 , 故使阀片上面的受力大于下面的受力 , 使阀片迅速关闭。这样周期性地工作,既可自动排出凝结水 , 又能阻止蒸汽外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