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D12红外测距传感器 单片机程序及PROTEUS仿真 实测可用

楼主:
GP2D12红外测距传感器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如下:

GP2D12红外测距传感器的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 = P3^2;
long int read=0;
sbit wela = P2^7;
sbit dula = P2^6;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uchar bai,shi,ge,num;

uchar table[] ="123456789";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init()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delay(uint a)           //  a 个1us延时
{
        for(;a > 0;a --)
        _nop_();_nop_();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cs = 0;
        RD = 0;
        read = P1;
        INT0 = 1;
}
uint adc0804()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INT0 = 1;
        cs = 0;
        WR = 0;
        delay(255);
        cs = 1;
        WR = 1;
        delay(200);
        read = read * 196 /100;
        return read;

}

void math(uint x)
{
        bai = x / 100;
        shi = x /10 % 10;
        ge = x % 10;
}/*
void display()
{

        math(adc0804());

        dula=1;
        P0 = table[bai+10];
        dula=0;
        P0=0xff;

        wela = 1;
        P0 = 0xfe;
        wela=0;
        delay(7000000);

        dula=1;
        P0 = 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 = 1;
        P0 = 0xfd;
        wela=0;
        delay(7000000);

        dula=1;
        P0 = 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 = 1;
        P0 = 0xfb;
        wela=0;
        delay(7000000);

}

   */

void main()
{
    cs=0;
                init();

                   while(1)
                {

            math(adc0804());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a(table[bai]);
                write_data(table[shi]);
                write_data(table[ge]);
                        delayms(500);

                }

}

注意仿真工程只能用Proteus7.5这个版本,其他版本均无法仿真,必须要Proteus7.5才能用,如果你没有安装此版本的话就不必下载了
Keil代码与Proteus7.5仿真下载:

网友A(2017-05-03):
仿真时说没找到gp2d12这个元件怎么办?

网友B(2017-08-22):
仿真上LCD1602显示的167是1.67V,GP2D12显示的54是54cm吗?

网友C(2019-10-16):
红外测距传感器与STC89C52怎么链接

网友D(2019-11-18):
怎么进行操作,数码管灯不亮

网友E(2021-12-09):
你好,我下载了你的GP2D12仿真文件,怎么不能仿真啊,是因为没有lcd的程序文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说没找到gp2d12这个元件怎么办?

楼主说了,这个文件只能用Proteus7.5打开才可以,其他版本都仿真,我测试也是这样的,其他版本打开 1602都是无显示,下图是用Proteus7.5打开的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怎么进行操作,数码管灯不亮

这个是用LCD1602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