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D12传感器,来进行激光,红外线测距仿真 含单片机数模转换程序

楼主(2016-08-15):
用GP2D12传感器,来进行激光,红外线测距,用51单片机,ADC0809进行数模转换

自己亲手做的,亲测可用.

附:PROTEUS仿真电路文件,KEIL C 语言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空指令函数_nop_
#include<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bit BOOL;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oc=P3^0;
sbit oe =P3^1;
sbit st =P3^2;

sbit clk=P3^6;

sbit rs=P0^7;
sbit rw=P0^6;
sbit ep=P0^5;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x0};//数码管共阴级显示0~9

uint ad_0809,a1,a2,a3;
uchar out;

void delaynms(uint x);
void display();
void ad0809();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 (int m)
{
unsigned char i,j;
for (i=0;i<m;i++)
for (j=0;j<253;j++);
}

BOOL lcd_bz()
{
  BOOL result;
  rs=0;           // 读忙信号
  rw=1;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2&0x80);
  ep=0;
  result ;
}

lcd_wcmd (BYTE cmd)
{
  while (lcd_bz());
  rs=0;
  rw=0;
  ep=0;
  _nop_();
  _nop_();
  P2=cm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lcd_pos (BYTE pos)
{
  lcd_wcmd (pos|0x80);
}

lcd_wdat (BYTE dat)
{
   while (lcd_bz());
  rs=1;
  rw=0;
  ep=0;
  _nop_();
  _nop_();
  P2=dat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lcd_init ()
{
  lcd_wcmd (0x38);
  delay (1);
  lcd_wcmd (0x0c);
  delay (1);
  lcd_wcmd (0x06);
  delay (1);
  lcd_wcmd (0x01);
  delay (1);
}

void main()
{
  lcd_init ();
  delay (10);

TMOD=0X01;
TH0=(65536-2)/256;
TL0=(65536-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ad0809();
  ad_0809=out;
  display();

    lcd_pos (7);
  lcd_wdat(table[a1]);

   lcd_pos (8);
lcd_wdat(table[a2]);

    lcd_pos (9);
lcd_wdat(table[a3]);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2)/256;
TL0=(65536-2)%256;
clk=~clk;

}

void delaynms(uint x)
{
while(x-->0)

        {
          unsigned char k;
          for(k=10;k>0;k--);
        }
}

void display()
{
  a1=(ad_0809*49/25)/100;  //the highest bit
  a2=(ad_0809*49/25)/10%10;
  a3=(ad_0809*49/25)%100%10;
}

void ad0809()
{

  P1=0xff;//input
  oe=0;
  st=0;
  st=1;//清0
  st=0;//启动
  delaynms(1);
  while(!eoc);           //eoc等于零的话,在这里等待直到eoc=1,结束循环,向下执行
  oe=1;
  out=P1;
  oe=0;
}

adc0809 1602YL可用版01.zip

网友A(2016-12-14):
很想要呀

网友B:
非常实用哦,谢谢

网友C(2017-03-29):
实用,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D:
大神,有问题啊

网友E(2017-07-01):
用红外测会动的小球怎么破?

网友F:
正好学习要用

网友G(2017-09-12):
66666666666利害了

网友G:
厉害了我的歌 给个通过

网友H:
可以加入报警模块吗?而且有警告,怎么修改呀,说的什么逻辑冲突

网友I(2018-04-22):
可以加入报警模块吗?

网友J(2018-05-23):
引用 网友K:

你也是做激光防撞报警系统的毕设嘛,感觉和我想问的一样耶

网友L:
为什么资料里的adc0809和proteus里的不一样

网友M:
学校正在学习单片机 正好用的到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N(2018-09-19):
正需要,借鉴一下

网友O(2018-10-20):
引用 网友C:
实用,感谢你的分享

有32单片机的吗

网友P(2019-03-16):
小白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Q(2019-05-01):
楼主,我怎么仿真不出数据啊?

网友R:
很实用呀

网友S(2019-07-07):
三个测距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三遍重复一下

网友T(2019-11-26):
液晶显示的数据和GP2D12的数据不一样啊

网友U:
有文件吗

网友V:
文件可以用吗?

网友W(2020-03-29):
液晶显示器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X:
这个显示的是电压值吧

网友Y(2020-05-14):
???这不就是把传感器的输出电压显示在液晶屏上吗???

网友Z:
怎么打开啊

网友AA(2022-04-28):
这个要怎么调试,一打开显示066,然后LCD就不显示数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