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LCD1602最简单的显示实例程序和仿真

楼主(2016-08-15):
51单片机,;LCD1602,最简单的显示操作,适合新手入门学习.
附有:PROTEUS文件,KEIL C语言源代码,自己亲手制作,亲测可用.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空指令函数_nop_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对RS写0,从而选择写信信命令格式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为写数据到总线后 ,要给个高电平与使能端送数据,先把电平拉低

        /*      对1602的格式进行提前设置  ,用4句话         */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进了了启动AD从崦他们是随时在后台等待有A信号进入,然后将其拦截
        {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a('5');

        }
}

网友A(2018-01-03):
是否支持滚动?

网友B(2018-02-06):
RP2是个什么元件呀?

网友C:
这个对于初学者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P2是个什么元件呀?

此物唤作 排阻

网友E:
谢谢,刚接触不太会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RP2是个什么元件呀?

排阻,有公共端的

网友G(2018-03-12):
请问proteus是怎么连接的,LCD为什么没有连接,是因为那个端点么,那个端点是什么

网友G:
请问一下,proteus中元器件是如何连接的,LCD没有和AT89C51连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那些点么,如果是,请问怎么才能使用这些点

网友H:
我试了一下 ,怎么出现仿真出现严重错误啊

网友I:
仿真还不会 ,来看一看

网友J(2018-05-09):
这这。。仿真不出来啊

网友K:
谢谢楼主!赶紧试试

网友L:
有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吗?

网友M(2020-03-07):
支持大佬,下载来参考一下

网友N:
不错,很给力,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O:
可以在初始化是加一句滚动显示就行了

网友P:
放进头文件就更好了

网友Q:
谢谢楼主的分享,下载来试试

网友R(2024-07-06):
值得初学者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