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PROTEUS仿真及其程序 很好用

楼主:
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PROTEUS仿真: 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define  UP   20
#define  DOWN  30
#define  STOP  40

void delay()//延时程序
{
        unsigned i,j,k;
        for(i=0;i<0x02;i++)
                for(j=0;j<0x02;j++)
                        for(k=0;k<0xff;k++);
}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
        while(1)
        {
                if(p10==0)
                {
                        temp=UP;//控制正转
                        P2=0X00;
                        delay();
                }
                if(p11==0)
                {
                        temp=DOWN;//控制反转
                        P2=0X00;
                        delay();
                }
                if(p12==0)
                {
                        temp=STOP;//控制停止
                }
                switch(temp)
                {
                case DOWN : P2=0X01;//控制反转 //0011
                                        delay();
                                        delay();
                                        P2=0X02;//0110
                                        delay();
                                        delay();
                                        P2=0X04;//1100
                                        delay();
                                        delay();
                                        P2=0X08;//1001
                                        delay();
                                        delay();
                                        break;
                case UP :        P2=0X08;//控制正转
                                        delay();
                                        delay();
                                        P2=0X04;
                                        delay();
                                        delay();
                                        P2=0X02;
                                        delay();
                                        delay();
                                        P2=0X01;
                                        delay();
                                        delay();
                                        break;
                case  STOP ://控制停止
                                        P2=0X00;
                                        delay();
                                        delay();
                                        break;
                }
   }
}

网友A(2017-05-15):
感觉很适合 刚学的

网友B(2017-12-23):
51开发板上可以使用吗

网友C:
很有用,谢谢了!

网友D:
找了好久

网友E(2018-03-23):
这个程序可以驱动光驱的长螺杆步进电机吗?

网友F:
楼主,那3个KEY是不是马达变速的功能?

网友G:
终于找到了

网友H:
proteus的可以在protel 99 se上用吗?

网友I(2018-05-14):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J:
很好,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K:
谢谢大神给力

网友L:
引用 网友B:
51开发板上可以使用吗

可以

网友M(2018-07-08):
通过调节UP后面的数字是可以进行调速的对吧

网友M:
如何调速呢

网友N(2018-12-26):
keil5,挺好的!

网友O(2019-03-21):
很棒!很有帮助

网友P:
还可以的

网友Q(2019-04-29):
不明觉厉

网友R:
怎么使用!

网友S(2019-07-26):
楼主,怎么提速呀

网友T(2020-04-30):
这么仿真不出来……哪里操作不对吗

网友U(2020-06-03):
ULN2003芯片驱动能力很强,控制步进电机比较适合。

网友V:
为什么正转可以 反转没有反应 我看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W(2022-01-22):
为何按照您的图和工程,摸似不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