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7,L298驱动步进电机原理图proteus仿真+程序 LCD显示速度

楼主(2016-08-15):
L297,L298驱动步进电机的原理图,亲测可用

L297,L298驱动步进电机的51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AT89X51.h"

int delay();
void inti_lcd();
void show_lcd(int);
void cmd_wr();
void ShowState();
void clock(unsigned int Delay) ;
void DoSpeed();       //计算速度
//正转值
#define RIGHT_RUN 1
//反转值
#define LEFT_RUN 0
sbit RS=0xA0;
sbit RW=0xA1;
sbit E=0xA2;

char SpeedChar[]="SPEED(n/min):";
char StateChar[]="RUN STATE:";
char STATE_CW[]="CW";
char STATE_CCW[]="CCW";
char SPEED[3]="050";
unsigned int RunSpeed=50;                //速度
unsigned char RunState=RIGHT_RUN;  //运行状态
main()
{

        /*定时器设置*/
        TMOD=0x66;            //定时器0,1都为计数方式;方式2;
        EA=1;                        //开中断

        TH0=0xff;                //定时器0初值FFH;
        TL0=0xff;
        ET0=1;
        TR0=1;

        TH1=0xff;                //定时器1初值FFH;
        TL1=0xff;
        ET1=1;
        TR1=1;

        IT0=1;                        //脉冲方式
        EX0=1;                        //开外部中断0:加速
        IT1=1;                        //脉冲方式
        EX1=1;                        //开外部中断1:减速

    inti_lcd();
    DoSpeed();
    ShowState();
    while(1)
    {
      clock(RunSpeed);
      P0_1=P0_1^0x01;
    }

}

//定时器0中断程序:正转
void t_0(void) interrupt 1
{
        RunState=RIGHT_RUN;
    P0_0=1;
    P1=0x01;
    cmd_wr();
    ShowState();
}

//定时器1中断:反转
void t_1(void) interrupt 3
{
        RunState=LEFT_RUN;
    P0_0=0;
    P1=0x01;
    cmd_wr();
    ShowState();

}

//中断0:加速程序
void SpeedUp() interrupt 0
{
       if(RunSpeed>=12)
          RunSpeed=RunSpeed-2;
       DoSpeed();
       P1=0x01;
       cmd_wr();
       ShowState();

}

//中断1:减速程序
void SpeedDowm() interrupt 2
{

    if(RunSpeed<=100)
        RunSpeed=RunSpeed+2;
    DoSpeed();
    P1=0x01;
    cmd_wr();
    ShowState();

}

int delay()         //判断LCD是否忙
{
    int a;
start:

    RS=0;
    RW=1;
    E=0;
    for(a=0;a<2;a++);
    E=1;
    P1=0xff;
    if(P1_7==0)
       return 0;
    else
       goto start;

}

void inti_lcd()  //设置LCD方式
{

   P1=0x38;
   cmd_wr();
   delay();

   P1=0x01;     //清除
   cmd_wr();
   delay();

   P1=0x0f;
   cmd_wr();
   delay();

   P1=0x06;
   cmd_wr();
   delay();

   P1=0x0c;
   cmd_wr();
   delay();
}

void cmd_wr()           //写控制字
{
   RS=0;
   RW=0;
   E=0;
   E=1;
}

void show_lcd(int i)   //LCD显示子程序
{
   P1=i;
   RS=1;
   RW=0;
   E=0;
   E=1;

}

void ShowState()    //显示状态与速度
{
    int i=0;
    while(SpeedChar[i]!='\0')
    {
       delay();
       show_lcd(SpeedChar[i]);
       i++;
    }

    delay();
    P1=0x80 | 0x0d;
    cmd_wr();

    i=0;
    while(SPEED[i]!='\0')
    {
       delay();
       show_lcd(SPEED[i]);
       i++;
    }

    delay();
    P1=0xC0;
    cmd_wr();

    i=0;
    while(StateChar[i]!='\0')
    {
       delay();
       show_lcd(StateChar[i]);
       i++;
    }

    delay();
    P1=0xC0 | 0x0A;
    cmd_wr();

    i=0;
    if(RunState==RIGHT_RUN)
        while(STATE_CW[i]!='\0')
        {
          delay();
          show_lcd(STATE_CW[i]);
          i++;
        }
    else
       while(STATE_CCW[i]!='\0')
        {
          delay();
          show_lcd(STATE_CCW[i]);
          i++;
        }

}
void clock(unsigned int Delay)   //1ms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
   for(;Delay>0;Delay--)
    for(i=0;i<124;i++);

}

void DoSpeed()
{
    SPEED[0]=(1000*6/RunSpeed/100)+48;
    SPEED[1]=1000*6/RunSpeed%100/10+48;
    SPEED[2]=1000*6/RunSpeed%10+48;
}

附:Proteus仿真文件,及KEIL仿真原代码及HEX文件,C语言编的.

网友A:
正好用得上   谢谢分享

网友B(2016-10-03):
太好了,学习学习,谢谢51hei

网友C(2017-04-05):
好资料啊,学习学习,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
有帮助,谢谢你

网友E:
正在研究中~ 很棒

网友F(2017-05-24):
大神,这里的按键要不要写程序控制

网友G(2018-02-20):
我也想下载这个啊,就是下载不到

网友H(2018-04-20):
想问一下,a4988怎么画

网友I:
楼主是作者本人吗

网友J(2018-12-06):
源代码是错的呀怎么回事

网友K(2019-03-06):
感谢你的分享 但是没有积分下载 只能看看你的代码片段了

网友L(2019-04-17):
下载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L:
谢你的分享 但是没有积分下载 只能看看你的代码片段了

网友M(2019-06-01):
楼主的贡献很大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谢你的分享 但是没有积分下载 只能看看你的代码片段了

要不我帮你下?

网友N(2019-08-30):
非常完美

网友O:
网上找了好多,就没把42电机转起来

网友P(2019-11-16):
有人能教教我吗?我照这个电路给L297的clock入

网友P:
我用这个电路给L297的clock输入脉冲,电机不转啊,求教